[STM32H7] cubeMX生成的代码用在实际项目上靠谱吗?

楼主(2022-03-07):
      以前一直用标准库,看了同事用cubeMX生成底层驱动代码特别方便快捷,就有点想用到新项目上,但又看到网上说HAL库有很多bug,特别是在硬件IIC、SPI那些;也听过有朋友说用HAL库遇到过莫名其妙的死机问题,后来换回标准库才解决;就想问问各位有相关经验的大佬,cubeMX生成的代码用在大型项目上靠谱不?

网友A:
HAL的可靠性还不是很糟糕,但是cubeMX生成的代码仅供参考,有些自己生成的都编译不过,更不说可靠性了

网友B:
工程代码稳定性和CubeMX的关系不大,CubeMX仅仅是帮大家组装了下IDE工程。

如果你说的是HAL库,没问题,H7系列的HAL库bug很少了,坑都踩得差不多了。

网友C:
cubeMX跟工稳定和可靠性没关系,至于有的生成编译通不过的,很多就是软件没有配置没有完成。

网友D:
刚出来那时候可能HAL库BUG多。现在都更新这么多版本了,早修复了。 反正我是没遇见过网上说的BUG。 死机问题我觉得不是库的问题,掌握调试技巧才是重要的。 HAL库相对于标准库确实有点效率低,但现在cubeMX出了个LL库,效率还是很高的。

网友:
我ST的工程都是CubeMX生产的,还没遇到有啥不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程代码稳定性和CubeMX的关系不大,CubeMX仅仅是帮大家组装了下IDE工程。

如果你说的是HAL库,没问题, ...

好的,谢谢硬汉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出来那时候可能HAL库BUG多。现在都更新这么多版本了,早修复了。 反正我是没遇见过网上说的BUG。 死机问 ...

好的,谢谢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cubeMX跟工稳定和可靠性没关系,至于有的生成编译通不过的,很多就是软件没有配置没有完成。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HAL的可靠性还不是很糟糕,但是cubeMX生成的代码仅供参考,有些自己生成的都编译不过,更不说可靠性了

好的谢谢

网友:
完全没问题啊,一直都用,谁没事想去看寄存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