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建议] 关于H7 tool加入逻辑分析仪功能

楼主(2022-03-07):
硬汉哥  后续H7tool 会不会加入逻辑分析仪功能   哪怕功能简单点  通道少点也行   那样作为开发辅助工具就完美了    是时间问题还是说做了达不到效果?

网友:
逻辑分析仪后面安排。

这个有开源方案,基本上都是刷sigrok

https://sigrok.org/wiki/Main_Page

网友A:
逻辑分析仪的使用频次挺高的。

可以考虑出一个H7 TOOL PRO ,加入一些功能和扩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逻辑分析仪的使用频次挺高的。

可以考虑出一个H7 TOOL PRO ,加入一些功能和扩展。

后面安排,当前先把万用表&LCR表和250Msps示波器转接板完成了。

网友C(2024-04-09):
硬汉哥,咱们安富莱有逻辑分析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汉哥,咱们安富莱有逻辑分析仪吗?

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汉哥,咱们安富莱有逻辑分析仪吗?

梦源的用的多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后面安排,当前先把万用表&LCR表和250Msps示波器转接板完成了。

大佬这个功能是集成的还是需要买额外的转接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佬这个功能是集成的还是需要买额外的转接板

不使用转接板只能8通道。打算使用和250M示波器模组一个方案,搞个16通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