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大家试试浮点库Qfplib测试效果

楼主(2022-03-08):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1292
看到老师在《安富莱嵌入式周报》第255期介绍的浮点库Qfplib。
我在原贴没法回复,在这开新帖讲一下:
测试了下我用的是国产M0,主频32MHz,调用atan2()是超过700us,调用qfp_fatan2()只需40us。
附件是把汇编转成的库,大家可以在keil中测试一下M0的速度。

libafplib.a

m0浮点运算库

qfplib-m0-full.h

m0浮点运算库头文件

网友:
请问大佬是怎么转成MDK能编译的文件啊?

楼主:
汇编是gnu的格式,所以用arm-none-eabi-ar把汇编文件编译成.a文件,然后再keil中调用

楼主:
回复内容马上看不到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汇编是gnu的格式,所以用arm-none-eabi-ar把汇编文件编译成.a文件,然后再keil中调用

ok,我去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汇编是gnu的格式,所以用arm-none-eabi-ar把汇编文件编译成.a文件,然后再keil中调用

我试了,怎么编译还是不成功啊。
用下边两个命令
arm-none-eabi-gcc -c qfplib-m3.s
arm-none-eabi-ar -rc qfplib-m3.a qfplib-m3.o
确实生成了qfplib-m3_gcc.a文件,但是包含进工程之后,在asm选项里,选择了所有编译风格,每个都有error,求大佬指点!
我用的IDE是MDK 5.35,AC6编译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怎么编译还是不成功啊。
用下边两个命令
arm-none-eabi-gcc -c qfplib-m3.s

知道了,静态库不能像C文件一样包含,直接在linker选项卡的misc controls里添加.a库的路径就可以。

包含头文件之后可以直接调用里边的函数了,三角函数的参数应该是弧度吧,没找到详细说明。
qfplib-m3.h (1.28 KB, 下载次数: 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怎么编译还是不成功啊。
用下边两个命令
arm-none-eabi-gcc -c qfplib-m3.s

我用keil设置gcc编译的,汇编代码要增加一条指令 .eabi_attribute Tag_ABI_align_preserved, 1

楼主:
是弧度,atan2()从-3.1415926 ~ 3.1415926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了,静态库不能像C文件一样包含,直接在linker选项卡的misc controls里添加.a库的路径就可以。

可以比较下M3上两种浮点速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keil设置gcc编译的,汇编代码要增加一条指令 .eabi_attribute Tag_ABI_align_preserved, 1

我用的是AC6,编译的时候没有报错,是否还要在汇编前增加这个语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AC6,编译的时候没有报错,是否还要在汇编前增加这个语句啊?

这句是告诉编译器函数堆栈以8字节对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句是告诉编译器函数堆栈以8字节对齐。

测了一天,这个库还挺好的。把三角函数相关函数代替之后,cpu占用率明显下降!

网友:
直接上传一个工程模版呗

网友A:
做了一个F103ZET的MDK工程模板,用CubeMX生成的,只配置了时钟为72MHz,其他没添加,AC6编译器,编译正常,Main文件主循环里有三角函数的使用,有需求的人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了一个F103ZET的MDK工程模板,用CubeMX生成的,只配置了时钟为72MHz,其他没添加,AC6编译器,编译正常, ...

谢谢分享。

网友B:
不带硬浮点的M33是属于M3吗?规格书说是M33,但FAE说没硬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带硬浮点的M33是属于M3吗?规格书说是M33,但FAE说没硬浮点

有那种不带硬件浮点的,是可选的。像M4就有M4F和M4。

网友:
是哪一个?

网友C:
请问使用AC6的话 文件ASM选项卡 Assemler Option 选择GNU Syntax是不是就不用编译成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使用AC6的话 文件ASM选项卡 Assemler Option 选择GNU Syntax是不是就不用编译成库了?

测试过,不行。

网友D:
硬汉大佬,这个必须使用 GCC才能编译吗。有没有简化简易的操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硬汉大佬,这个必须使用 GCC才能编译吗。有没有简化简易的操作。

楼主位,作者那种做了个.a库文件也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主位,作者那种做了个.a库文件也可以。

那就是使用库,绕开GCC环境?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是使用库,绕开GCC环境?

对,就是通过这么个操作实现的。

网友(2024-05-08):
我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了, 我用的是M0的版本, 如果用keil ARMcc汇编需要改很多东西, 太麻烦了

网友:
楼主威武, 我也是碰到要编译这个库, 找了好久总算在这里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