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求助:底层编译环境理解

楼主(2022-03-08):
求助各位大佬, 有没有什么文档或者教程介绍能帮助深刻理解单片机的底层编译过程和环境搭建, 比如现在我用的STM32CubeIDE、MDK、 IAR等 都是集成的编译环境,只知道使用,但对编译过程并不了解。
类似gcc + eclipse 这种方式是否才是编译器的核心?能不能自己搭建一个编译环境?

谢谢!

网友:
自己码路径,手添加文件? 那个不是核心,其实就是把IDE做的图形化添加文件和路径方法,做成自己手动添加,不是什么核心。适合爱腾的用户使用。

核心是GCC和CLANG的源码,那个是编译原理的核心。

网友A:
https://blog.csdn.net/tyKuGengty ... 1001.2014.3001.5506
可以看看这个,先用起来。
知识点的话,C代码到二进制的流程,makefile,cmake。

网友B:
这个还可以再进阶一下,在wsl或者linux上刷,在配合openocd做调试,将倒腾发挥到极致。

windows10 1809版本下搭建vscode+wsl+gcc的开发环境,并为v7转化基础例子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707

网友C:
推荐一本书《编译系统透视:图解编译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也可以不用IDE,它也支持只作为编译工具:Compiler Getting Started Guide: Compiling a Hello World exa ...

MDK工程可以生成批处理文件,方便大家查看底层调用,也可以直接点击运行。
SET PATH=D:\Keil_v536\ARM\ARMCC\Bin;C:\Program Files (x86)\Common Files\Oracle\Java\javapath;C:\Windows\system32;C:\Windows;C:\Windows\System32\Wbem;C:\Windows\System32\WindowsPowerShell\v1.0\;C:\Windows\System32\OpenSSH\;C:\Program Files (x86)\NVIDIA Corporation\PhysX\Common;C:\Program Files\NVIDIA Corporation\NVIDIA NvDLISR;D:\Program Files\MATLAB\R2018a\runtime\win64;D:\Program Files\MATLAB\R2018a\bin;C:\Program Files\Nordic Semiconductor\nrf-command-line-tools\bin\;C:\Windows\System32\WindowsPowerShell\v1.0;C:\Program Files (x86)\NetSarang\Xshell 7\;C:\Users\51246\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Apps;;C:\Users\51246\AppData\Local\Programs\Microsoft VS Code\bin;C:\altera\13.1\modelsim_ase\win32aloem;C:\altera\13.1\modelsim_ae\win32aloem
SET CPU_TYPE=STM32H743XIHx
SET CPU_VENDOR=STMicroelectronics
SET UV2_TARGET=Flash
SET CPU_CLOCK=0x00B71B00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main.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bsp.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bsp_led.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bsp_dwt.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bsp_key.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bsp_timer.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bsp_beep.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bsp_fmc_io.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bsp_uart_fifo.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stm32h7xx_it.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bsp_tim_pwm.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stm32h7xx_hal_timebase_tim.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Asm" --Via ".\objects\startup_stm32h743xx._ia"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stm32h7xx_hal.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stm32h7xx_hal_cortex.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stm32h7xx_hal_rcc.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stm32h7xx_hal_gpio.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stm32h7xx_hal_rcc_ex.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stm32h7xx_hal_dma.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stm32h7xx_hal_dma_ex.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stm32h7xx_hal_tim.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stm32h7xx_hal_tim_ex.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stm32h7xx_ll_fmc.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stm32h7xx_hal_uart.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stm32h7xx_hal_uart_ex.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stm32h7xx_hal_sram.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stm32h7xx_hal_mdma.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system_stm32h7xx.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Asm" --Via ".\objects\hardfaulthandler._ia"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segger_hardfaulthandler.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Asm" --Via ".\objects\tx_initialize_low_level._ia"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Asm" --Via ".\objects\tx_thread_context_restore._ia"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Asm" --Via ".\objects\tx_thread_context_save._ia"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Asm" --Via ".\objects\tx_thread_interrupt_control._ia"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Asm" --Via ".\objects\tx_thread_interrupt_disable._ia"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Asm" --Via ".\objects\tx_thread_interrupt_restore._ia"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Asm" --Via ".\objects\tx_thread_schedule._ia"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Asm" --Via ".\objects\tx_thread_stack_build._ia"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Asm" --Via ".\objects\tx_thread_system_return._ia"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Asm" --Via ".\objects\tx_timer_interrupt._ia"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block_allocat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block_pool_cleanup.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block_pool_creat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block_pool_delet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block_pool_info_get.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block_pool_initializ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block_pool_performance_info_get.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block_pool_performance_system_info_get.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block_pool_prioritiz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block_releas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byte_allocat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byte_pool_cleanup.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byte_pool_creat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byte_pool_delet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byte_pool_info_get.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byte_pool_initializ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byte_pool_performance_info_get.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byte_pool_performance_system_info_get.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byte_pool_prioritiz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byte_pool_search.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byte_releas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event_flags_cleanup.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event_flags_creat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event_flags_delet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event_flags_get.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event_flags_info_get.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event_flags_initializ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event_flags_performance_info_get.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event_flags_performance_system_info_get.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event_flags_set.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event_flags_set_notify.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initialize_high_level.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initialize_kernel_enter.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initialize_kernel_setup.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misra.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mutex_cleanup.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mutex_creat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mutex_delet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mutex_get.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mutex_info_get.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mutex_initializ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mutex_performance_info_get.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mutex_performance_system_info_get.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mutex_prioritiz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mutex_priority_chang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mutex_put.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queue_cleanup.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queue_creat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queue_delet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queue_flush.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queue_front_send.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queue_info_get.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queue_initializ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queue_performance_info_get.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queue_performance_system_info_get.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queue_prioritiz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queue_receiv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queue_send.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queue_send_notify.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semaphore_ceiling_put.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semaphore_cleanup.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semaphore_creat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semaphore_delet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semaphore_get.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semaphore_info_get.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semaphore_initializ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semaphore_performance_info_get.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semaphore_performance_system_info_get.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semaphore_prioritiz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semaphore_put.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semaphore_put_notify.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thread_creat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thread_delet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thread_entry_exit_notify.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thread_identify.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thread_info_get.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thread_initializ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thread_performance_info_get.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thread_performance_system_info_get.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thread_preemption_chang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thread_priority_chang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thread_relinquish.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thread_reset.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thread_resum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thread_shell_entry.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thread_sleep.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thread_stack_analyz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thread_stack_error_handler.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thread_stack_error_notify.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thread_suspend.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thread_system_preempt_check.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thread_system_resum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thread_system_suspend.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thread_terminat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thread_time_slic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thread_time_slice_chang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thread_timeout.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thread_wait_abort.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time_get.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time_set.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timer_activat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timer_chang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timer_creat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timer_deactivat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timer_delet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timer_expiration_process.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timer_info_get.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timer_initializ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timer_performance_info_get.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timer_performance_system_info_get.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timer_system_activat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timer_system_deactivat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timer_thread_entry.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trace_buffer_full_notify.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trace_disabl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trace_enabl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trace_event_filter.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trace_event_unfilter.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trace_initializ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trace_interrupt_control.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trace_isr_enter_insert.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trace_isr_exit_insert.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trace_object_register.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trace_object_unregister.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_trace_user_event_insert.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e_block_allocat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e_block_pool_creat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e_block_pool_delet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e_block_pool_info_get.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e_block_pool_prioritiz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e_block_releas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e_byte_allocat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e_byte_pool_creat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e_byte_pool_delet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e_byte_pool_info_get.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e_byte_pool_prioritiz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e_byte_releas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e_event_flags_creat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e_event_flags_delet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e_event_flags_get.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e_event_flags_info_get.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e_event_flags_set.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e_event_flags_set_notify.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e_mutex_creat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e_mutex_delet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e_mutex_get.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e_mutex_info_get.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e_mutex_prioritiz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e_mutex_put.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e_queue_creat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e_queue_delet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e_queue_flush.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e_queue_front_send.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e_queue_info_get.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e_queue_prioritiz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e_queue_receiv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e_queue_send.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e_queue_send_notify.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e_semaphore_ceiling_put.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e_semaphore_creat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e_semaphore_delet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e_semaphore_get.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e_semaphore_info_get.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e_semaphore_prioritiz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e_semaphore_put.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e_semaphore_put_notify.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e_thread_creat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e_thread_delet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e_thread_entry_exit_notify.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e_thread_info_get.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e_thread_preemption_chang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e_thread_priority_chang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e_thread_relinquish.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e_thread_reset.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e_thread_resum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e_thread_suspend.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e_thread_terminat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e_thread_time_slice_chang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e_thread_wait_abort.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e_timer_activat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e_timer_chang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e_timer_creat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e_timer_deactivat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e_timer_delete.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CC" --Via ".\objects\txe_timer_info_get.__i"
"D:\Keil_v536\ARM\ARMCC\Bin\ArmLink" --Via ".\Objects\output.lnp"
"D:\Keil_v536\ARM\ARMCC\Bin\fromelf.exe" ".\Objects\output.axf" --i32combined --output ".\Objects\output.hex"
CopyHex_Flash.bat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log.csdn.net/tyKuGengty/article/details/120119820?spm=1001.2014.3001.5506
可以看看这个,先 ...

谢谢大佬,我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可以再进阶一下,在wsl或者linux上刷,在配合openocd做调试,将倒腾发挥到极致。

windows10 180 ...

谢谢大佬,确实要折腾走一遍才能有深刻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荐一本书《编译系统透视:图解编译原理》

谢谢,打算搞来看看

网友:
友商在B站有套 单片机核心/RTOS必备_硬件编程大全 可以看看,有介绍C和汇编怎么传参数,手工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