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如何最大化设置configTOTAL_HEAP_SIZE大小

楼主(2022-03-08):
1:使用freertos的时候如何最大化设定configTOTAL_HEAP_SIZE?
2:编译器或者程序能否自动识别使用多少RAM大小后,自动把剩余的RAM写入configTOTAL_HEAP_SIZE?

网友A:
可以,ThreadX就是这么玩的,看下他的那个port文件就行,,剩余的大小全部安排了。

Image$$ZI$$Limit

https://github.com/azure-rtos/th ... tialize_low_level.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ThreadX就是这么玩的,看下他的那个port文件就行,,剩余的大小全部安排了。

Image$$ZI$$Limit

这个需要移植吗?还是只是要导出符号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