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F4 + UCOSIII + lwip方案稳定吗?

楼主(2022-03-08):
目前有项目需要使用网络功能,有一种方案是购买现成的网络模块一般有串口转,还有就是准备添加LWIP协议栈。对lwip有几个疑问?
1,lwip运行稳定吗,不同的版本有没有影响?
2,lwip在UCOSIII下运行会不会有问题?
大家有没有经过长期运行稳定验证的STM32F4 + UCOSIII + lwip项目源码分享下?或者一些有用的移植资料分享下?谢谢大佬们!

网友:
1、一定要用最新2.1.2,旧版的bug略多。
2、我只有RTX和FreeRTOS下的,没有uCOS下的。

LwIP网络教程开始更新,使用MDK的RTE环境开发,配套RTX5和FreeRTOS两个版本,更新至第7章(2020-05-03)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5874&fromuid=58

网友A:
一直想确定这个事,lwip到底稳不稳定,配合ucOS稳不稳定,能不能再项目中稳定运行应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直想确定这个事,lwip到底稳不稳定,配合ucOS稳不稳定,能不能再项目中稳定运行应用。

uCOS稳定,毕竟上过天的系统,配合自家的uC/TCPIP是最佳组合。

LwIP,做的稳定好用的项目,基本没有人开源,大家如果搜到了,欢迎分享下。

网友C(2022-04-24):
引用 网友B:
uCOS稳定,毕竟上过天的系统,配合自家的uC/TCPIP是最佳组合。

LwIP,做的稳定好用的项目,基本没有人 ...

貌似 esp32 里面有使用 freertos + lwip 组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貌似 esp32 里面有使用 freertos + lwip 组合

esp32的 idf 使用的就是 freertos + lwip

网友:
不管什么rtos+tcp/ip,应用代码是最影响稳定性的代码。库api的深入理解和正确用法才是最关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