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EMWIN多次切换页面会失效(无法点击上按钮)!!!

楼主(2022-03-08):
大家好!请教大佬儿们两个问题:

问题一:
我是h7,用emwin设计了4个页面,都是信号的处理页面,频谱图之类的,每个页面直接切换流畅,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当多次来回切换页面的时候,页面会失效,是指不是卡死,鼠标可以触屏移动,但是点不上按钮,经过测试,每次都是第五次切换页面的时候就出现这种情况,

想请问大家,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二:
我在页面当中显示数据和波形,会出现波形是正确的,但是数据刷着刷着就不刷新了,但是波形一直在刷新,数据刷着刷着就不刷了。

程序当中emwin显示波形的数组只是用了mymalloc和myfree申请和释放内存,我在想是不是和内存有关系,请大佬儿们指教!

网友A:
1,这个应该是你的程序设计问题,仅创建几个对话框,什么控件都不加正常不,正常了再添加你自己的控件调试。
2、这个可以肯定是程序问题。

网友:
emWin库的API调用判下返回值,应该能帮助定位到问题位置

网友B:
先把波形数组改成全局变量试试。 另外,窗口切换的时候不要使用销毁和创建,而要使用show和hide这类函数,可以避免死机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个应该是你的程序设计问题,仅创建几个对话框,什么控件都不加正常不,正常了再添加你自己的控件调试 ...

请问和内存管理无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波形数组改成全局变量试试。 另外,窗口切换的时候不要使用销毁和创建,而要使用show和hide这类函数, ...

波形数组是全局变量,如果不删除创建的话,使用show和hide这类函数会不会页面多了以后会占用内存越来越多,会运行越来越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波形数组是全局变量,如果不删除创建的话,使用show和hide这类函数会不会页面多了以后会占用内存越来越多 ...

我说的这种方法,占用的RAM会多一点,但是不会持续增加。因为窗口或对话框只用创建一次。
它的优点是,稳定! 毕竟,现在RAM只要扩展了,就多的用不完的。

窗口只用创建一次,不使用的时候就隐藏,使用的时候就展示(show)。
emwin波形展示控件,在创建的时候,就必须制定数据容量大小的。多了的数据会自动覆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这种方法,占用的RAM会多一点,但是不会持续增加。因为窗口或对话框只用创建一次。
它的优点是, ...

刚才试过了隐藏和展示,结果还是会失效。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试过了隐藏和展示,结果还是会失效。

那得从程序设计上改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