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 用别的串口

楼主(2022-03-09):
想问一下要想用其他的串口,改这里就可以了吗

网友A:
是的,使能即可。然后更新需要修改使用的引脚和波特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使能即可。然后更新需要修改使用的引脚和波特率。

哥,要是想用串口3在串口助手上打印出东西,要改哪里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要是想用串口3在串口助手上打印出东西,要改哪里啊

如果是我们的V7开发板,这个是485串口引脚使用了。网盘有例子,可以玩下,注意是485,不是232或者TTL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们的V7开发板,这个是485串口引脚使用了。网盘有例子,可以玩下,注意是485,不是232或者TTL串口 ...

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们的V7开发板,这个是485串口引脚使用了。网盘有例子,可以玩下,注意是485,不是232或者TTL串口 ...

哥,那个例子是用串口1打印的,我要是想用串口3打印可以吗,要是可以是只改这两个函数就行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那个例子是用串口1打印的,我要是想用串口3打印可以吗,要是可以是只改这两个函数就行了吗

没问题,再次强调下,这个是485输出。

尝试自己修改玩下,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