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请问 RTT( Real Time Transfer)对使用的单片机型号有什么要求吗?

楼主(2022-03-09):
一些国产的单片机也可以用吗?还是只能在特定内核的单片机中使用呢?

网友:
Supported by ARM Cortex-M0/M0+/M1/M3/M4/M7/M23/M33 and Renesas RX100/200/600

网友A:
国产的M内核都支持,注意带Cache的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的M内核都支持,注意带Cache的即可。

是这里的描述吗?

楼主:
非常感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