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板子能下载但是不能仿真,下载后也不运行怎么回事?

楼主(2022-03-09):
我的情况是显示下载成功,但是进入仿真不能设置断点。而且是程序下载完也不运行,

我看到教学文档也有这个情况但是程序运行了?
下边是文档中提示(不过是stm32H系列的)

网友A:
F429调试下载没遇到过。

而JLINK调试H7系列,必有这个提示,不过不影响下载和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F429调试下载没遇到过。

而JLINK调试H7系列,必有这个提示,不过不影响下载和调试。

下载别的工程正常,也没有这个提示,可能是工程配置问题吗,或者启动位置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载别的工程正常,也没有这个提示,可能是工程配置问题吗,或者启动位置不对

有可能,工程问题的话,可以考虑重建个测测。

网友B:
看看 microlib 是否勾选,以前有过类似的经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 microlib 是否勾选,以前有过类似的经历。

勾选了,可是别的正常工程也勾选了

网友C:
DJlink + 新版MDK。下载个jlinkv4.9驱动,单独安装后,把原先驱动安装目录下dll文件替换成4.9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DJlink + 新版MDK。下载个jlinkv4.9驱动,单独安装后,把原先驱动安装目录下dll文件替换成4.9的

这个驱动版本有点太早,很多新器件都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