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V档小缺陷。2-10V(10M欧阻抗)比2V档(10G欧)稳定位数低1个数量级

楼主(2022-03-10):
DCV档的运放是正负2.5V供电,测量2V内信号,信号不经过分压电阻网络,可直通到运放,阻抗可达10G欧姆。
大于2V的电压必须切换到高压档位,用10M欧的分压器。1000V的信号分压到2V。 10V的信号分压到 20mV. 信噪比太差。
最常用的2-10V内电压档精度指标不太好,而且阻抗不够高,多少对待测电路的电压有点影响。

这个问题在台表中很好解决,运放直接正负15V供电即可,基准用10V,  无需考虑低功耗问题。

不知道有啥奇思妙想的方案,能用正负2.5V的运放电路实现高阻抗输入。

楼主:
计划再增加一个继电器用来切换10V档,从R71和R64之间抽头送到运放。提高10V档位的信噪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计划再增加一个继电器用来切换10V档,从R71和R64之间抽头送到运放。提高10V档位的信噪比。

用模拟开关就好了。继电器个头太大了。
还有个办法,用可编程运放。 比如PGA281

楼主:
模拟开关耐压不够。要考虑DCV低压档接入220V高压的风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拟开关耐压不够。要考虑DCV低压档接入220V高压的风险。

是这样的,高压进来先分压,在分压电阻的低端使用模拟开关,同时,模拟开关(比如耐压15V的)上并联一个保护用的稳压二极管,比如10V的稳压二极管。 如果档位错误,模拟开关两端的理论电压太高,但是由于稳压管的在,还有分压电阻的限流,模拟开关不会损坏的。这样就OK了。

楼主:
可以考虑下模拟开关切换档位。不过高位表好像很少这样分档做,就是1挡,然后后面再放大。
我先试下提高前端分压比,能否改善跳动的位数。如果没有改善,就不折腾了。

网友:
线性有没有测试?打算用什么做校准?

楼主:
线性还没测试。
后面用6位半的表校准,每档量程设置最多8个校准点。

网友(2022-04-29):
用6位半万用表加信号源校准吗?

楼主:
是的,用6位半加信号源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