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MDK获取未使用RAM空间首地址方法

楼主(2022-03-10):
有时候想把未使用的空间全部分配给动态内存什么的,可以用用。

extern  uint32_t Image$$RW_IRAM1$$ZI$$Limit;

__IO uint32_t count = (uint32_t)&Image$$RW_IRAM1$$ZI$$Limit;

网友:
这个技巧很实用,符号比较怪异,第一次见到。

网友A:
iar是否类似用法呢??

网友B:
他这种格式不同的编译器和分散加载脚本都兼容嘛?

网友:
非常硬核, 用到了链接时才产生的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iar是否类似用法呢??

IAR是另外的方法,要修改那个ICF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这种格式不同的编译器和分散加载脚本都兼容嘛?

不同编译器,使用方法还不太一样。

网友:
IAR:
sec$$Base
sec$$Limit
sec$$Length

示例:
section_start_address = SECTIONNAME$$B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