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湿度对万用表测量结果的影响很大

楼主(2022-03-10):
空气湿度对测量结果影响很大,主要是电阻阻值的变化。
看来有必要对大阻值电阻进行三防漆处理,或者灌胶。

网友:
与其说电阻,不如说运放的影响更大了

网友A:
输入端的BAV99对精度影响非常大。这个影响是动态,非线性的。这种钳位保护一般都是精度要求不高的时候使用的。

网友(2022-04-10):
引用 网友A:
输入端的BAV99对精度影响非常大。这个影响是动态,非线性的。这种钳位保护一般都是精度要求不高的时候使用 ...

用TVS,比如PESD3V3这类会不会好点?

网友B:
BAV99不能使用的,漏电流太大了,次点选个BAV199,更好的方案是JFET。

网友:
看台表都是一大堆的补偿电路。。。这个如何弯道超车?

网友:
喷三防漆有用吗?

网友:
吹口气也有可能是温度影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BAV99不能使用的,漏电流太大了,次点选个BAV199,更好的方案是JFET。

有具体的参考电路吗?

网友(2022-05-18):
换成家当的排阻……

网友(2022-08-18):
也可能是机械应力导致的

记得ADI的一篇文章,阶跃的湿度变化会显著影响IC内机械应力,电阻也是封装起来的,原理类似。 我估计,会影响100ppm这个量级

另一个原因可能是热电势,吹气造成温度梯度,如果焊点有氧化物,会有mv级每度的影响(印象中是Linear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