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Filex文件系统在格式化QSPI flash前必须将整个flash擦除么

楼主(2022-03-10):
如题.我将格式化时调用的擦除给关闭了,然后在格式化前添加擦除扇区的指令,发现只有在穷将整个flash全部擦除时格式化才能成功.若是我只擦除一部分扇区,格式化就会出现FX_IO_ERROR,就算我格式化的扇区数远远小于擦除的扇区数也一样

网友:
首次使用,推荐这个芯片擦除一次,也就是低格一次。然后再文件系统格式化使用。

以后一般不再需要低级格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