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 进入WM_TIMER死机

楼主(2022-03-10):
我在窗口创建了一个定时器,定时时间到后,删除自己的窗口,实现如下:

case WM_TIMER:
{
     WM_HideWindow(pMsg->hWin);
     WM_DeleteWindow(pMsg->hWin);
     WM_DeleteTimer(pMsg->Data.v);
}
break;

每次时间到后 执行删除窗口都会死机,请问下 在WM_TIMER下不能做删除窗口的操作吗?

网友A:
把这个删掉WM_DeleteTimer(pMsg->Data.v);看看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这个删掉WM_DeleteTimer(pMsg->Data.v);看看是否正常。

删掉WM_DeleteTimer(pMsg->Data.v);之后正常了,看来不能在WM_TIMER 删掉定时器。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删掉WM_DeleteTimer(pMsg->Data.v);之后正常了,看来不能在WM_TIMER 删掉定时器。

谢谢!

是你已经删除窗口了,再次调用删除定时器导致的硬件异常。

其实你删除窗口的时候,这个定时器就跟着删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