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IAR编译,103C8的PA8不能正常输出PWM

楼主(2022-03-10):
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代码在IAR 9.20下面编译,调试的时候PA8能正常输出PWM波,但是断电后重新上电不行了,PA11的PWM一切正常。但是同样的代码在MDK下面编译烧写,啥事没有,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A:
一般是结构体成员初始化之类的问题,你看看你的工程配置是不是有用局部变量的结构体,而没有初始化部分成员的。
不同IDE下,容易发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结构体成员初始化之类的问题,你看看你的工程配置是不是有用局部变量的结构体,而没有初始化部分成员 ...

长见识了,还真是这个问题。感谢硬汉,又涨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