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求助一下硬汉大哥及各位,gcc-arm-none-eabi-编译器怎么使能printf函数呢?

楼主(2022-03-10):
编译器版本为 gcc-arm-none-eabi-10.3-2021.10
采用命令行的方式链接程序时 总是提示
undefined reference to `puts'
undefined reference to `printf'

看起来像是链接时找不到符号,应该是添加相应的库然后链接,怎么才能知道改链接哪个库呢?从工具链文件夹内找了几个路径下的库都不好使。。

网友:
网上搜啊,可以搜到的,

网友:
这得连接C库,比如newlib。

网友:
实现__write函数,看一下硬汉的这个帖子的实现方法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9542&fromuid=58

网友:
我现在用的newlib

网友(2023-06-12):
实现__write函数
int _write(int file, char *ptr, int len)
{
  int i;

  for (i = 0; i < len; i++)
  {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 *)ptr++, 1, HAL_MAX_DELAY);
  }

  return l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