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iar中怎么样让绝大多数代码在ran里运行?

楼主(2022-03-10):
我的程序希望上电后将所有的代码搬移到ram里,让代码在ram里运行,但是将每个函数前面加__ramfunc比较麻烦,有没有其它好点的方法?

网友:
initialize by copy { readonly, readwrite };

楼主:
光拷贝没用吧,代码都没定位到ram

网友:
用链接文件指定 section 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iar.com/knowledge/support/technical-notes/general/execute-in-ram-after-copying-from-flas ...

非常感谢,还有个疑问,代码在ram里运行的话,各个符号地址都应该定位到ram里,比如main的地址,还有其它函数的地址,这个是不是通过initialize by copy {readonly} 这个Icf配置,它就自动将这些函数的地址定位在ram里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还有个疑问,代码在ram里运行的话,各个符号地址都应该定位到ram里,比如main的地址,还有其它 ...

main函数之前的启动代码不要设置,进入main函数后,且设置完毕中断向量表后,后面的代码按照帖子里面设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in函数之前的启动代码不要设置,进入main函数后,且设置完毕中断向量表后,后面的代码按照帖子里面设置 ...

它生成的目标代码,函数地址都是指向的ram地址?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生成的目标代码,函数地址都是指向的ram地址?

是的,上电后,会从flash复制到RAM,然后直接在对应的RAM地址访问相应的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