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与系统] 卡尔曼滤波的C函数??

楼主(2022-03-11):
最近研究了一下卡尔曼滤波,参考了网上的几个文章,比如这个https://www.cnblogs.com/guiguzhixing/p/5930003.html

想实现一个简单的单个测量值的卡尔曼滤波。 根据这个文章的做法,发现了一些问题。
//标量卡尔曼滤波
typedef struct {
  float x;  // 系统的状态量
  float A;  // x(n)=A*x(n-1)+u(n),u(n)~N(0,q) 常规实现中,固定为1
  float H;  // z(n)=H*x(n)+w(n),w(n)~N(0,r) 常规实现中,固定为1
  float q;  // 预测过程噪声协方差
  float r;  // 测量过程噪声协方差
  float p;  // 估计误差协方差
  float gain;//卡尔曼增益
}  KalmanStructTypedef;
/**
*@function: - 卡尔曼滤波器
*@kalmanFilter:卡尔曼结构体
*@newMeasured;测量值
*返回滤波后的值 */
float kalmanFilter_filter(KalmanStructTypedef *kalmanFilter, float newMeasured)
{
    /* Predict */
kalmanFilter->x = kalmanFilter->x;  //%x的先验估计由上一个时间点的后验估计值和输入信息给出
kalmanFilter->p = kalmanFilter->p + kalmanFilter->q;  /*计算先验均方差 p(n|n-1)=A^2*p(n-1|n-1)+q */
/* Correct */
   kalmanFilter->gain = kalmanFilter->p / (kalmanFilter->p + kalmanFilter->r);
   kalmanFilter->x = kalmanFilter->x + kalmanFilter->gain * (newMeasured - kalmanFilter->x); //利用残余的信息改善对x(t)的估计,给出后验估计,这个值也就是输出
   kalmanFilter->p = (1 - kalmanFilter->gain) * kalmanFilter->p; //%计算后验均方差
   return kalmanFilter->x;
}

这个函数运行时,使用固定的预测方差q和测量方差r,经过十几次滤波后,卡尔曼增益会成为固定的值,从而失去了滤波效果。 卡尔曼增益收敛为固定值后,比如0.01,意义就是,每次测量值的偏差都被强制缩小100倍,那么,很难根据测量数据变化的快慢大小,来动态反应输出结果。
所以,这应该是错误的卡尔曼滤波。

那么,哪位能提供一个卡尔曼滤波函数参考一下?

网友A:
Github,很多,可以测测看那个效果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Github,很多,可以测测看那个效果好点。

看了几个,好像就是这样的效果。 可能是因为简化后的原因,丢失了各种控制变量,预估变量造成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几个,好像就是这样的效果。 可能是因为简化后的原因,丢失了各种控制变量,预估变量造成的。

有没有找到合适的算法没?来一个点处理一个点,把波形变得平滑一些,可以用一阶卡尔曼滤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找到合适的算法没?来一个点处理一个点,把波形变得平滑一些,可以用一阶卡尔曼滤波吗?
问题应该出在这个卡尔曼是简化版本,导致很多修正预测的丢失。
后来找了一个平滑滤波的算法,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1378&extra=page%3D1

效果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