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touchgfx使用H750VBT6需要外扩RAM吗

楼主(2022-03-11):
准备自学Touchgfx ,手头上有块H750VBT6的核心板和一块4.3寸800*480的正点原子MCU接口LCD屏,需要外扩RAM吗?能外扩那些芯片呢?求大佬指点

网友A:
需要,内部的RAM太少了,你的屏幕分辨率又高

网友:
使用STM32H7B0,爽歪歪,带1.4MB的RAM,可以提供一个完整的800*480分辨率显存。

牛,测试STM32H7B0竟然也有2MB容量的内部Flash空间可供使用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d=110883&fromuid=58

网友:
H750VBT6 管脚太少了,也外扩不了RAM

网友:
toughgfx有L8格式~ 内部axi sram,存一帧,可以的,只是显示的色彩效果差一点~

网友B:
800480一定要扩sdram。

楼主:
引用 网友B:
800480一定要扩sdram。

如果更换成正点原子240*320的MCU接口LCD屏,一定要扩SDRAM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内部的RAM太少了,你的屏幕分辨率又高

如果换成240*320的MCU接口LCD屏,能不扩展使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换成240*320的MCU接口LCD屏,能不扩展使用吗?

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