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双AD7606 FMC+DMA采集思路求助

楼主(2022-03-11):
项目中需要用到两片AD7606进行同步采集,因此两片7606需要用到同一个CONVST引脚来启动ADC转化目前单个7606的FMC+DMA驱动正常,程序参考的【STM32F429开发板用户手册】第36章 STM32F429的FMC总线应用之DMA双缓冲驱动AD7606(8通道同步采样, 16bit, 正负10V) - 安富莱电子 - 博客园 (cnblogs.com)

由于启动DMA传输使用HAL库的HAL_DMA_Start_IT(&TIMDMA, (uint32_t)AD7606_BASE_1, (uint32_t)g_sAd7606Buf_1, 8)函数
一次TIM_UP中断只能传输一个固定地址的数据,两块7606的话 分别采用两个不同的片选信号
总线地址分别是:
#define AD7606_BASE_1            0x60000000
#define AD7606_BASE_2            0x6C000000

求助有没有办法在一次TIM_UP中断中 触发两次DMA传输
考虑到可能需要修改HAL库的底层代码,在清除TIM_UP中断标志前,再进行一次DMA传输,不知道有没有可能实现
或者使用BUSY信号线来触发外部中断,在外部中断中触发两次DMA传输?有没有可能实现呢
如果实在不行就不用DMA进行传输了

网友A:
感觉可以试试FMC的32bit数据地址线,高16bit接一组,低16bit接一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可以试试FMC的32bit数据地址线,高16bit接一组,低16bit接一组。

谢谢 可是这样要改硬件设计吧 有没有不改变硬件设计的方法来实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可是这样要改硬件设计吧 有没有不改变硬件设计的方法来实现呢

你现在的PCB布线已经定了吗

网友B:
用同一个定时器的两个PWM TIMUP通道触发2个DMA通道进行采集,只有第一个通道ADC去触发启动两AD7606进行转换,我项目中实际用了3片AD7606同步采集,同时还采集16个DI通道,完全没有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同一个定时器的两个PWM TIMUP通道触发2个DMA通道进行采集,只有第一个通道ADC去触发启动两AD7606进行转换 ...

这个会玩

网友C(2023-08-12):
引用 网友B:
用同一个定时器的两个PWM TIMUP通道触发2个DMA通道进行采集,只有第一个通道ADC去触发启动两AD7606进行转换 ...

您好,能详细说一下 原理吗,我这要挂4片,不知道咋进行那,,,,,谢谢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您好,能详细说一下 原理吗,我这要挂4片,不知道咋进行那,,,,,谢谢谢谢

可以,核心就是同一个定时器的4个通道,其它和我们分享的FMC DMA玩法一样。

网友(2023-10-11):
引用 网友A:
可以,核心就是同一个定时器的4个通道,其它和我们分享的FMC DMA玩法一样。

请问一下,如果一个fmc模块接4片ad7606的话,是需要设置四个不同片选型(设置四个不同的基地址)嘛,有没有办法能在只用一个片选(只是用一个基地址)的情况下同时读4片ad7606呢。因为我是用的是stm32f407,只有一个基地址能用~真心求教

网友(2024-03-07):
另外用4个IO口分别选中某一个7606不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同一个定时器的两个PWM TIMUP通道触发2个DMA通道进行采集,只有第一个通道ADC去触发启动两AD7606进行转换 ...

请问一下,一个定时器输出两个通道的PWM来启动2片7606,TIMUP来触发DMA,只能触发一个通道DMA啊,怎么触发两路DMA来分别传输两片7606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