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485串口用啥样的端子,犹豫不决

楼主(2022-03-11):
5位半万用表有个隔离的485串口。线序:  5V  GND  485A  485B。

端子的形式有如下几种方案
1. XH2.54-4P
   优点: 插头有方向,而且可以插杜邦线,方便和H7-TOOL对接。
   缺点:没有焊接式插头,只能做线束头子,尾巴不好处理,拔插寿命比较短

2. 2.54间距4P单排母
  优点: 用2.54排针就可以引出来,比较方便接线。孔位间隙比 XH2.54插座小。
  缺点:无方向性, USB线束是排针输出,不安全

3. 3.81可拔插端子
  优点:  比较方便接线。接触可靠。有方向性
  缺点:插头插上后伸出过长(累赘),平时不插的话,用的时候头子容易丢失。

4. 标准USB接口(Micro USB 、Type C)
  优点: USB-RS485转换器线束可以用标准的USB线。拔插寿命都没问题。
  缺点:不是USB通信充电口,让人误解。和TOOL对接不方便。

网友:
贴下效果图,方便选。
感觉都差不多。

网友:
看使用场合定位。
定位是工业级开发场合,3.81是最佳选择,这种场合也不缺乏3.81的头子。
定位是电子爱好者折腾,XH很不错,有现成的线缆(折腾电子的谁手里没有XH线啊),就算一时找不到,杜邦线不知道有多少O(∩_∩)O。

USB其实不太建议,尤其是设备本身有真正的USB的时候,就算要用,也选个不太常用的吧,比如MiniUSB。

网友:
弹簧式端子最好, 连螺丝刀都不用 就是体积大, 成本高
3.81或者KF2510不错, XH不喜欢,端子太小不好做, 连接可靠性主管感受不如KF2510

网友:
XH线比较方便,好找,就是引出来略丑

楼主:
大部分仪表喜欢用DB9 RS232接口。

万用表需要用到485的场合,我能想到的就是用来做标定工装,支持多个表挂一个485总线。配合计算机或者H7-TOOL做自动化校准。

网友:
如果有USB通信方式,485接口这里就不重要了,如果没有,485就重要了,需要检测电压和电流波形。现在的手持就缺此功能,想看波形不方便,特别电流查看功耗。

网友A:
弹簧式端子,赞同。 不需要引出5V,免得误接短路什么的。 只用485A和485B, GND可以保留。这3根线可以随便短路,不会烧毁任何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弹簧式端子,赞同。 不需要引出5V,免得误接短路什么的。 只用485A和485B, GND可以保留。这3根线可以随便 ...

这个5V 端子是需要外部供电给万用表的485电路用的。万用表内部没有做隔离电源。
485通信线是隔离的。

网友:
弹簧端子好,随便一根线就可以,不用找各种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5V 端子是需要外部供电给万用表的485电路用的。万用表内部没有做隔离电源。
485通信线是隔离的。

要求外部额外的5V就有点困难了。
万用表内部有3.3V或者5V吧?
用这个模块就可以,比较小巧。我用过不少,没问题。  https://item.szlcsc.com/144669.html   或者  https://item.szlcsc.com/142463.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5V 端子是需要外部供电给万用表的485电路用的。万用表内部没有做隔离电源。
485通信线是隔离的。

金升阳的TDH541S485H,自带电源、485接口和隔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5V 端子是需要外部供电给万用表的485电路用的。万用表内部没有做隔离电源。
485通信线是隔离的。

还要外部提供5V供电,这样确实不方便了

楼主:
DC-DC电源模块功耗太大(3.7升5V的,电流有70mA),发热严重,权衡再三,还是去掉了。

1、配合H7-TOOL用,用4个杜邦线对接即可。TOOL有5V输出。
2、USB转485的线束,我们会附送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DC-DC电源模块功耗太大(3.7升5V的,电流有70mA),发热严重,权衡再三,还是去掉了。

1、配合H7-TOOL用 ...

我看了一下,RSM485M的静态电流27mA。工作电流主要是485传输线消耗的。
那就普通232接口吧。 万用表的通讯线不需要长距离通讯的。串口更易得。 万用表一般电池供电,通讯电平不隔离也没有问题。

网友(2022-06-14):
磁吸式。A+/B-,两个嵌入的磁钢,一吸:咣!
另外,有那种一体的磁吸的头的。
其实传统那种TTL,但是非接触的,用红外收发模块也挺好的。
只是485最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