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发生器] Matlab生成任意波形数据给H7-TOOL的信号发生器使用(2022-07-22)

楼主(2022-03-12):
昨天发布的第3期DSP视频教程中做了一个展示,这里将其做成文档,也做个说明: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1369

1、Matlab生成C数组。

在Matlab的脚本里面执行如下代码:

Signal_Original_2  = [1000*ones(1,20), 5000*ones(1,20), 3000*ones(1,20), -5000*ones(1,40)];
Noise_White_2     =  300*randn(1,100);                      %高斯白噪声
Mix_Signal_2      =  Signal_Original_2 + Noise_White_2;     %构造的混合信号

plot(Mix_Signal_2);

fid=fopen('D:\matlab\data.c','wt');%写入文件路径
for i=1:1:100
fprintf(fid,'%f,\n',Mix_Signal_2(i));
end

这个脚本代码是将生成的C数组存到路径D:\matlab\data.c的data.c文件里面

C数组:

2、将其全部复制到H7-TOOL的任意波形对话框中:

展示效果:

动态效果:

楼主:
更新完成。

网友A:
不错。
不过我没用过 Matlab 。 今天还有客户要求我们搞Matlab培训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
不过我没用过 Matlab 。 今天还有客户要求我们搞Matlab培训班。

后面再做几期Matlab相关的。

网友:
测试了下,确实方便。

楼主(2022-07-22):
更新帖子,方便大家查看。

网友B(2023-02-10):
最好支持多几种格式的任意波形数据导入,比如,TXT,csv,mat等这样,做信号分析后可以下载观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支持多几种格式的任意波形数据导入,比如,TXT,csv,mat等这样,做信号分析后可以下载观察。

好建议,其实复制粘贴就行。

比手动导入速度不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建议,其实复制粘贴就行。

比手动导入速度不慢。

硬汉哥,任意波形的数据长度是多少?我搞了一个592k的,貌似无法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汉哥,任意波形的数据长度是多少?我搞了一个592k的,貌似无法输出。

这个没有固定的大小,是从LUA的动态内存里面申请的,可以你测试下,最大可以多少。

后面这个地方有必要做个提示,大家粘贴进入后,提示空间是否够。

网友C(2025-03-29):
生成的数据文件能循环输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生成的数据文件能循环输出吗

那个执行次数变量就是用于设置循环次数使用的,设置的32bit变量,次数范围 0 到 2^32 - 1

网友:
太棒了,果断下单一台

网友C:
我已经入手了H7TOOL ,在做这个实验,我看上位机 输入数据的单位是mV,而matlab产生的数据里面有5000多的数据,请问这个写入的数据范围有要求吗 ?按照我的理解MCU 供电是3.3V的话,这里给DAC输入的数据最多就是 0-3300mv了啊,为啥这里还有5000多mv的,还有-1000多mv的数据呢

网友:
我刚看了说明书  ,波形幅度支持正负10V,也就是 正负10000mv,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已经入手了H7TOOL ,在做这个实验,我看上位机 输入数据的单位是mV,而matlab产生的数据里面有5000多的数 ...

1、5000个点太多了,最好限制到1K以内。因为这个是浮点数,每个数据占用4个字节。
2、正负10000mv

网友C:
引用 楼主:
1、5000个点太多了,最好限制到1K以内。因为这个是浮点数,每个数据占用4个字节。
2、正负10000mv

能帮忙确认一下最多多少个点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帮忙确认一下最多多少个点吗 ?

这个无法确定最大点数,因为这个地方是以LUA脚本方式下发给TOOL的配置的DAC。

这个脚本总大小不超过64KB,根据你的数据,你可以下发5000个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