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请教关于DSP自适应滤波的问题

楼主(2022-03-12):
最近在研究DSP滤波器,下载了硬汉的DSP教程和相关例程看了看,但由于数学功底太差,很多东西看不懂。只能COPY例程的代码试验哈看效果。关于自适应滤波例程的代码参数,有些地方不明白,请硬汉指点一下,谢谢!

硬汉的例程的代码都是结合Matlib做的,我没搞过Matlab,所以也不懂它。
我现在就ADC采了512个数据,想把这512个数据自适应滤波处理,这512个数据就对应例程中的“原始波形”对吧?那“参考波形”是什么数据?我如何准备这组数据?

网友:
这个是参考波形,需要用户自己提供的,也就是期望滤除的效果。

楼主:
如果在一个任务的whlile()循环里不停的调用arm_lms_norm_f32()进行滤波运算,那个arm_lms_norm_init_f32()初始化函数也要放while循环里不停的初始化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在一个任务的whlile()循环里不停的调用arm_lms_norm_f32()进行滤波运算,那个arm_lms_norm_init_f32() ...

仅初始化一次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初始化一次即可。

了解,谢谢

网友B(2023-10-25):
引用 网友A:
仅初始化一次即可。

arm_lms_norm_f32函数设置blocksize已经是波形数量了(1024或者2048),还需要for循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arm_lms_norm_f32函数设置blocksize已经是波形数量了(1024或者2048),还需要for循环吗?

不用了,那个for循环主要是为了实现无限连续逐点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