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无法访问内存Cannot access Memory 0xe000edf0(二楼回复,新版固件已经解决)

楼主(2022-03-12):
使用SWD模式下载程序,遇到 Cannot access Memory (@ 0xe000edf0, Read, Acc Size: 4 Byte),不清楚这是什么问题,程序可以下载进去,并执行。
Cannot access Memory (@ 0xe000edf0, Read, Acc Size: 4 Byte)
这是我的配置

2022.04.24
记录一下:0xE000EDF0 位置是一个32位 调试停止控制和状态寄存器
关于该寄存器的描述:

网友(2022-06-03):
新版固件V2.16已经解决H7-TOOL高速DAPLINK下载H7系列芯片弹Cannot access Memory 0xe000edf0问题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d=112307&fromuid=58

网友(2022-03-12):
不用管,这个地址在H7调试状态才可以访问

根本原因是勾上了这个“Reset and Run” ,当前STM32里面只有H7系列有这个问题,其它系列没有这个问题。这个是程序下载完毕才执行的操作,目的是让你的板子下载完毕后就重启。H7-TOOL下载H7系列芯片执行完毕后,也是正常复位的。

调试状态就可以正常查看了:

现在的下载器下载H7都类似这么个东西,类似JLINK的这个提示:

网友A:
我的调试普冉MCU的时候,也发现了这个问题,直接报错 退出下载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调试普冉MCU的时候,也发现了这个问题,直接报错 退出下载状态。

你这个提示跟楼主的不同,你这个是直接擦除失败。也就是说你的板子有问题,或者FLM烧写算法问题(前提是你的下载器是正常的)。

网友A:
下载器是H7 TOOL第一批,,
flash是擦除成功的 ,因为选择不擦除flash 就能够下载成功。。

同一个工程配置,用JLINK下载是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载器是H7 TOOL第一批,,
flash是擦除成功的 ,因为选择不擦除flash 就能够下载成功。。

1、第1批有点老,新版改了很多东西。
2、JLINK使用MDK下载没问题,那TOOL就没问题,基于这个芯片的板子哪里有卖,我买个玩下,顺便让我们脱机烧录也支持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第1批有点老,新版改了很多东西。
2、JLINK使用MDK下载没问题,那TOOL就没问题,基于这个芯片的板子 ...

稍后 联系淘宝客服  我提供几个DEMO板,,也想着能够添加到TOOL里面。

用JLINK调试确实没有问题,

话说TOOL的下载速度真心没得说,比STLINK V3都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稍后 联系淘宝客服  我提供几个DEMO板,,也想着能够添加到TOOL里面。

用JLINK调试确实没有问题,

全网搜,这个芯片没卖的。

网友C(2022-04-23):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出现同样问题了
Cannot access Memory (@ 0xe000edf0, Read, Acc Size: 4 Byte)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出现同样问题了
Cannot access Memory (@ 0xe000edf0, Read, Acc Size: 4 Byte)

下载后,程序可以正常执行吗,不能的话,不正常。

如果能正常执行就是我二楼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载后,程序可以正常执行吗,不能的话,不正常。

如果能正常执行就是我二楼的情况。

不能执行

网友:
那跟这个没关系了,下载的那款芯片。具体型号说下。
前面坛友那个普冉MCU,我们前几天已经做了脱机烧录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后,程序可以正常执行吗,不能的话,不正常。

如果能正常执行就是我二楼的情况。

使用其它dap下载时(同一块开发板),不会出现 Cannot access Memory (@ 0xe000edf0, Read, Acc Size: 4 Byte) 这个问题,
使用h7_tools下载的时候会出现,但程序可以正常执行,并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其它dap下载时(同一块开发板),不会出现 Cannot access Memory (@ 0xe000edf0, Read, Acc Size: 4  ...

你的问题,二楼已经解释的比较清楚,不用管。
像其他网友那种,不能正常下载是不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使用其它dap下载时(同一块开发板),不会出现 Cannot access Memory (@ 0xe000edf0, Read, Acc Size: 4  ...

根本原因是勾上了这个“Reset and Run” ,当前STM32里面只有H7系列有这个问题,其它系列没有这个问题。这个是程序下载完毕才执行的操作,目的是让你的板子下载完毕后就重启。H7-TOOL下载H7系列芯片执行完毕后,也是正常复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本原因是勾上了这个“Reset and Run” ,当前STM32里面只有H7系列有这个问题,其它系列没有这个问题。 ...

懂了,谢谢

网友D(2022-06-02):
也发现这个问题,,用AC6编译之后正常了,之后又测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发现这个问题,,用AC6编译之后正常了,之后又测不到了

用的是我们H7-TOOL吗,如果是的话,已经去掉这个提示了。

新版固件V2.16已经解决H7-TOOL高速DAPLINK下载H7系列芯片弹Cannot access Memory 0xe000edf0问题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2307&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