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学习RP2040开发,目标是做个250M示波器模块程序

楼主(2022-03-13):
RP2040 入门手册:
https://datasheets.raspberrypi.com/pico/getting-started-with-pico.pdf

有关C/C++SDK的更多信息,以及api级的文档,请参阅树莓派PicoC/C++SDK的书
https://datasheets.raspberrypi.com/pico/raspberry-pi-pico-c-sdk.pdf

【安装windows 工具链】
在Windows10上安装工具链与其他平台有些不同。然而,一旦安装了,RP2040的构建代码就有些类似了。
虽然树莓派不直接支持它,但有一个第三方win10安装脚本,大致相当于树莓派的pico-setup.sh脚本(见第1章)。更多细节请访问  https://github.com/ndabas/pico-setup-windows.

要构建,您将需要安装一些额外的工具
从上面的链接下载这些程序的可执行安装程序,然后仔细按照下面部分的说明将所有五个包安装到您的Windows计算机上。

问题1:
安装 Visual Studio 2022社区版一直停留在此:

问题2:
git代码报错:
解决: 将 https 换为 git

执行报错2
暂时不管这个了。 下载工程范例成功

文档是相对路径, 改为绝对路径方便些

问题3:按这个操作报错

原因:Python 版本低了,重新安装Python 10.2 后报其他错误

安装上面的所有软件后,还需要安装
Visual Studio Code
CMake Tools extension.

网友A:
这个模块将来可以接屏幕吗,当作单独示波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模块将来可以接屏幕吗,当作单独示波器用

没有考虑接屏幕用,CPU引脚有限。
做个USB虚拟示波器还是可以的。

或者插入H7-TOOL,用TOOL的小屏看一些简单的波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考虑接屏幕用,CPU引脚有限。
做个USB虚拟示波器还是可以的。

好的,坐等开发,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模块将来可以接屏幕吗,当作单独示波器用

独立的话,可以做个VGA接口,接电脑显示器,也可以SPI接口屏,分辨率不是很大的,树莓派刷新也比较流畅,这些可以自己玩。树莓派单片机这种玩法非常多,网上资料都是现成的,需求引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