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VS的树莓派单片机编译调试下载方法,使用我们H7-TOOL的高速DAPLINK调试成功,一切顺利

楼主(2022-03-13):
Developing Raspberry Pi Pico Projects with Visual Studio – VisualGDB Tutorials

VisualGDB-5.6r4-trial.msi (51.63MB)

跑马灯的例子溜溜

TOOL使用三线连接方式即可:

楼主:
想不到 VisualGDB这么方便, VisualGDB就是把树莓派官方的那一堆杂七杂八的东西,做成图形化一键下载,非常贴心,各种问题都考虑到了。

网友A:
剩下的就是怎么破解VisualGDB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剩下的就是怎么破解VisualGDB的问题了

测试发现不用破解,30天试用结束过期后继续用。

楼主:
测试发现不用破解,30天试用结束过期后继续用。

网友B(2023-02-18):
程序下载不了,请问是我哪里配置问题吗    [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下载不了,请问是我哪里配置问题吗[图片]

这个检测信息不太完整。

网友:
请叫我雷锋

网友(2023-04-03):
貌似visualgdb的适应范围好广的,就连esp32、MSP430、AVR也都适应。

网友(2024-01-13):
想用wch-linkkw来调试rp2040,但是不行。
不知道是不是dap版本的问题, 后面用tool试试看。

网友:
TOOL识别失败,是我这个tool太老了吗?

试了个Jlink V12可以test失败,但是下载程序调试却没反应,无法运行。

这个单片机玩着可太累了,要不是想试试PIO,我就放弃了。再不行就去搞fpga了。

网友C:
使用tool调试rp2040,连接测试时报错,看看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tool调试rp2040,连接测试时报错,看看可能是什么原因。

从这个提示来看,你这个应该不是用的官方pico板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从这个提示来看,你这个应该不是用的官方pico板子。

随便淘宝买了一个,这个还有区别吗?如果自己设计硬件,需要swd调试的话需要注意什么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C:
随便淘宝买了一个,这个还有区别吗?如果自己设计硬件,需要swd调试的话需要注意什么呢?

淘宝买的板子外部flash是8MB的,官方的是2MB,现在将flash改为2MB的W25Q16J后可以正常使用TOOL和WCH-Link调试。

网友(2024-03-12):
引用 网友C:
淘宝买的板子外部flash是8MB的,官方的是2MB,现在将flash改为2MB的W25Q16J后可以正常使用TOOL和WCH-Link ...

PIO体验怎样,好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不到 VisualGDB这么方便, VisualGDB就是把树莓派官方的那一堆杂七杂八的东西,做成图形化一键下载,非常 ...

目前开发RP2040用VisualGDB是比较方便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买的板子外部flash是8MB的,官方的是2MB,现在将flash改为2MB的W25Q16J后可以正常使用TOOL和WCH-Link ...

我买了个合宙的rp2040,也遇到你那flash问题,看到知乎上一个帖子https://zhuanlan.zhihu.com/p/658040893,修改rp2040.cfg文件能行
将其中的
flash bank $_FLASHNAME rp2040_flash 0x10000000 0 0 0 $_FLASH_TARGET
替换成
flash bank $_FLASHNAME rp2040_flash 0x10000000 0x400000 1 32 $_FLASH_TARGET

flash bank $_CHIPNAME.alias virtual 0x10000000 0 0 0 $_TARGETNAME_1 $_FLASHNAME
替换成
flash bank $_CHIPNAME.alias virtual 0x10000000 0x400000 1 32 $_TARGETNAME_1 $_FLASHN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