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guix里line chart的那个例子的随机数生成如果修改

楼主(2022-03-13):
这个wyt是随机生成的,要是想用自己给的数应该怎么改啊?救命,用的是guix里line chart的那个例子

网友A:
直接修改为自己的数据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修改为自己的数据就行。

数据改完了,这个界面一直刷新,怎么能保持住一条曲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修改为自己的数据就行。

哥,要是想把这个和串口接收数据结合起来,串口收到的数据当做波形的数据改怎么结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要是想把这个和串口接收数据结合起来,串口收到的数据当做波形的数据改怎么结合呢

可以参考这个:

ThreadX GUIX可以在中断里面发送事件消息gx_system_event_send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0515&fromuid=58

楼主:
哥,串口接收数据的程序用的是你那个例子,我想问一下接收的数据是存在buf这个数组里吗,怎么能把数据取出来发到别的地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