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运行一段时间死机,卡在HAL_LTDC_SetAddress()

楼主(2022-03-13):
最近参照emWin的WeatherForecast_800x600做了一个Demo,目前只做了背景图片显示和切换的动画;硬件为STM32H743II的开发板。使用HAL库+FreeRTOS+emWin(V544)+Fatfs。每5秒切换一张背景图片,动画类似幻灯片的切出;功能一开始正常,持续运行一段时间后会死机,然后进入HardFault。死机的时间不定,有时候半个小时,有时候3个小时。请教各位如何进一步分析,或有解决过类似问题。

背景图一共有4张800*480的图片,GUI_Task()初始化时通过文件系统加载到内存设备。建立一个背景图片窗口后,创建动画并添加动画和开启定时器,在窗口回调函数WM_PAINT使用GUI_MEMDEV_CopyToLCDAt()定时绘图。

做过以下排查:1) 打印各个任务堆栈,堆栈没有溢出。且CPU占用率还有余量;

2) emWin分配内存8MB,目前只使用45%。

3)通过cm_Backtrace,定位到每次死机都是发生在HAL_LTDC_SetAddress()这个函数,显示的问题为:发生用法错误,原因:试图切换到 ARM 状态;

4)开启configCHECK_FOR_STACK_OVERFLOW为1,发生死机时没有printf消息输出。

网友A:
底层接口文件不做任何优化,仅仅是告诉emWin使用的显存地址,测试下,这样可以排查底层优化问题,然后再排查emWin应用问题。

楼主:
测试了将HAL库文件、全部文件编译优化等级都调整为Level 0,还是会死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了将HAL库文件、全部文件编译优化等级都调整为Level 0,还是会死机。

二楼说的接口文件调整没

楼主:
不好意思,硬汉哥。不太理解你指的是那部分,能否再解析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硬汉哥。不太理解你指的是那部分,能否再解析下。

楼主:
是指关闭DMA2D和多缓冲吗?我的程序是开了DMA2D的。缓冲NUM_BUFFERS定义为3。对比了你的例程,DMA2D是比较大的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层接口文件不做任何优化,仅仅是告诉emWin使用的显存地址,测试下,这样可以排查底层优化问题,然后再排 ...

修改了底层接口文件,仍然会出现死机的情况;函数LCD_X_Config()内只剩下简单的配置了。

void LCD_X_Config(void)
{
  int i;
  //
  // Set display driver and color conversion for 1st layer
  //
  GUI_DEVICE_CreateAndLink(DISPLAY_DRIVER_0, COLOR_CONVERSION_0, 0, 0);
  //
  // Display driver configuration, required for Lin-driver
  //
  LCD_SetSizeEx (0, XSIZE_PHYS, YSIZE_PHYS);
  LCD_SetVSizeEx(0, XSIZE_PHYS, YSIZE_PHYS * NUM_VSCREENS);

  layer_prop[0].address=LCD_LAYER0_FRAME_BUFFER;

  /* Setting up VRam address and get the pixel size */
  for (i = 0; i < GUI_NUM_LAYERS; i++)
  {
    layer_prop[i].pending_buffer=-1;
    layer_prop[i].pColorConvAPI=(LCD_API_COLOR_CONV *)_apColorConvAPI[i];

    /* Setting up VRam address */
    LCD_SetVRAMAddrEx(i, (void *)(layer_prop[i].add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