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DMA搬运PSRAM(内存映射模式)数据到屏幕,阻塞模式没问题,中断模式出错

楼主(2022-03-14):
代码跑在外部NorFlash,DMA搬运PSRAM(内存映射模式)数据到屏幕,阻塞模式没问题(使用DMA但死等),中断模式出错。时钟错乱,会有那种拉窗帘的效果。怀疑是Cache的问题,求提供思路。

网友A:
拉窗还是撕裂,两种是不同的。

拉窗是速度慢,撕裂是LCD扫描和刷新错位,刷新要在LCD扫描消隐期间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窗还是撕裂,两种是不同的。

拉窗是速度慢,撕裂是LCD扫描和刷新错位,刷新要在LCD扫描消隐期间刷。

拉窗,但是while死等中断标记就不会有这种现象。启用中断函数不死等就会出现。两种情况都用了DMA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拉窗,但是while死等中断标记就不会有这种现象。启用中断函数不死等就会出现。两种情况都用了DMA

使用中断模式,你是否能保证这次绘制完毕了再开启下一次绘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中断模式,你是否能保证这次绘制完毕了再开启下一次绘制。

保证的,绘制前置标记位,在中断里清的标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