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USB和USB-PHY

楼主(2022-03-14):
请教一下,USB和USB-PHY是啥关系?

网友:
USB PHY是物理层信号,用于产生USB的差分信号。

而USB是统称,含USB控制器,USB PHY等。

网友:
个人理解:
以USB2.0举例:USB control是纯数字逻辑以及数字信号,输出数据给USB PHY。经过USB PHY后变成2跟信号线(D+ D-)与外界的USB设备进行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