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 堆栈地址能不能修改位置?

楼主(2022-03-14):
版主,请问STM32F429 堆栈地址能不能修改位置?之前做的bootloader里面判断程序的有效性如下面的图片,只要我的RAM使用超过128K这个就判断错误了。从map文件里面看STACK总是在最后面。
    STACK                                    0x2002d708   Section     1024  startup_stm32f429_439xx.o(STACK)
现在不太方便修改bootloader了,不知道有没有办法指定STACK在ram中的位置嗯。

网友A:
把这个删掉,几乎完全没用的判断。是否有超出RAM,我们工程编译完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这个删掉,几乎完全没用的判断。是否有超出RAM,我们工程编译完就知道。

是的,现在bootloader已经使用很多了,在不修改这个程序的情况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只修改应用程序的话更新就方便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现在bootloader已经使用很多了,在不修改这个程序的情况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只修改应用程序的话更新 ...

没问题,设置分散加载,在分散加载里面,我们可以单独的设置heap和stack。

分散加载不熟的话,可以简单粗暴些,直接指出SP初始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