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已经发布】整理一期漂亮的时钟表盘例子,之前的不够炫酷

楼主(2022-03-14):
之前emWin发过一个,这次魔改下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429

楼主:
尝试将旋转的2D指针旋转,修改为使用图片指针做旋转成功。

网友(2022-11-29):
能提供代码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429

多谢 我想问下 就是关于ucgui刷新的问题,我现在做了个仪表盘,但是现在是需要表盘转动,但是如果每次移动表盘的时候全部刷新会导致不流程,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吗?功能需要实现跟附件内的功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 我想问下 就是关于ucgui刷新的问题,我现在做了个仪表盘,但是现在是需要表盘转动,但是如果每次移动表 ...

参考我的实现,我的实现和官方不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参考我的实现,我的实现和官方不同。

请问是参考哪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参考哪一个?

此贴四楼

网友A:
好的 我下载下来看下 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 我下载下来看下 多谢多谢!

有什么问题了再交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什么问题了再交流

我在网上找的UCGUI的390a的代码咋跟你的差别好大.
而且现在打开GUI_SUPPORT_MEMDEV会编译报错.
.\Objects\Project_UcGui.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GUI_MEMDEV__APIList16 (referred from lcd_api.o).
.\Objects\Project_UcGui.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GUI_MEMDEV_Draw (referred from wm.o).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网上找的UCGUI的390a的代码咋跟你的差别好大.
而且现在打开GUI_SUPPORT_MEMDEV会编译报错.
.\Objec ...

3.90a有点老,还不支持这个。

试试5.06的源码

emWin5.06无码模板例子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8971&fromuid=58

网友A:
引用 楼主:
3.90a有点老,还不支持这个。

试试5.06的源码

GD32可以支持GUI_SUPPORT_MEMDEV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GD32可以支持GUI_SUPPORT_MEMDEV嗎?

支持,这个纯C的。

如果你用的是GD32的话,直接使用我楼主位链接里面例子的库即可,这个是MDK带的emWin,只要MDK支持的芯片,都可以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支持,这个纯C的。

如果你用的是GD32的话,直接使用我楼主位链接里面例子的库即可,这个是MDK带的emWi ...

你说的是4楼的那个例子里面的库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参考我的实现,我的实现和官方不同。

直接用 "V7-579_emWin6.x炫酷时钟表盘设计,结合硬件RTC(裸机)" 使用 GUI_SUPPORT_MEMDEV一定要支持DMA2D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 "V7-579_emWin6.x炫酷时钟表盘设计,结合硬件RTC(裸机)" 使用 GUI_SUPPORT_MEMDEV一定要支持DMA ...

使用DMA2D,速度更快。

不需要一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