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SDIO] STM32H7 sdmmc1 SD卡+FATFS 读取出现错误

楼主(2022-03-14):
在使用fatfs的f_opendir函数打开目录时,会调用底层的读取函数读取第一个块,然后就出现了错误中断,错误代码是6,但是我没找到这个代码对应的错误是什么。底层的读取函数我单独测试过了,是正常的,4字节对齐也是和例程里一样的,用的也是AXI SRAM(测过用DTCM,报的错误代码是32),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

错误代码

错误代码

读取处理部分

读取处理部分

楼主:
解决了,原因是SDMMC的时钟配的太高了,时钟分频从2改成4就解决了.....刚发帖就结贴了
感谢这位朋友的贴子,看到了时钟分频的因素就试了下就解决了,不过我的卡是CLASS10的啊,还得去看下有什么区别。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2&fromuid=43645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原因是SDMMC的时钟配的太高了,时钟分频从2改成4就解决了.....刚发帖就结贴了
感谢这位朋友的贴 ...

除了这里,还有个地方容易忽略。

没有使能这个宏定义吧

#define  USE_SD_TRANSCEIVER           1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