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问一下,有没有jpg格式的截图例程呢

楼主(2022-03-14):
请问一下,有没有jpg格式的截图例程呢

网友:
只有BMP的。

楼主:
BMP截图太慢了,要几秒钟

网友A:
引用 楼主:
BMP截图太慢了,要几秒钟

jpg只是传输和存储快一点罢了,它的编码和解码都是很耗费时间的。
嵌入式大多数只实现了jpg解码,而编码的实现方案很少。
bmp虽然尺寸大,所以影响存储和传输;但是它根本不用编码和解码,是原始像素阵列。
你说的截图很慢令人匪夷所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jpg只是传输和存储快一点罢了,它的编码和解码都是很耗费时间的。
嵌入式大多数只实现了jpg解码,而编码 ...

我开始执行截图程序,到截图完成要耗时5S中,我是用来跑emWin的,加入了UCOSIII

网友B:
试过用emwin里面的API截图,BMP数据量大,但非常清晰, 确实耗费比较长的时间,不知道有啥方法比较不耗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试过用emwin里面的API截图,BMP数据量大,但非常清晰, 确实耗费比较长的时间,不知道有啥方法比较不耗时

存储设备读取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存储设备读取截图。

mark,有时间了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