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ual Stadio 2022 GDB 怎么改源码文件utf8编码,tab换空格

楼主(2022-03-14):
找了半天没找到怎么设置为utf8编码。百度了下都是2019,说右下角uft8。 右下角啥都没有

还有tab空格设置。这里有 c/C++, c/C++(VisualGDB), 还有 树莓派分支。彻底昏了。

总之,设置了都没效果。还是TAB就是TAB。

网友:
1.设置UTF8编码,一般是保存成UTF8编码,你可以去搜网上怎么打开visual studio 的高级保存选项,那个可以保存成UTF8。我的方法是装个forceutf8工具,自动保存成utf8格式的。
这个不知道怎么弄成这样了,按说是可以安装的。
2.你那个空格的话。。我也忘了咋设置的了,但是我装了个ReSharper的插件, 也很好用,里面可以设置的,所以也没操心过。
ReSharper我装的C++的,但是它支持很多的,看你需求。可以先装个,试用一个月,挺好用的。

楼主:
这几天听到要装插件就炸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