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 STM32H743VIT6芯片PA8上电输出高电平,什么原因?

楼主(2022-03-15):
boot0引脚接地,系统从flash0x08000000启动,
看手册PA8引脚是作为系统自举程序中I2C3的通讯口,目前系统选择从用户flash启动,没有运行系统自举程序。
不明白为什么PA8上电输出高电平?默认的IO状态应该是悬空输入。

网友A:
PA8上电是MCO1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8上电是MCO1复用

PA8上电默认是IO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PA8上电默认是IO呀。

二楼贴图看到没,看图。

楼主:
MCO1是它的复用功能,手册上没有写一上电,默认就开启复用功能吧?默认应该是I/O功能呀

楼主:
这个表里有,默认功能是IO。

楼主:
找到问题了。配置时钟的时候,把MCO也配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MCO1是它的复用功能,手册上没有写一上电,默认就开启复用功能吧?默认应该是I/O功能呀

AF0复用是所有IO上电的默认复用状态,没问题吧,注意AF0也叫复用,只是有些是普通IO复用,有些是带功能的复用

然后看GPIO的默认类型,PA8默认是FF,也就是上电是模拟输入模式

其它的像PA14,PA15,上电就是JTAG模式。

楼主:
你搞错了吧。
上电是啥状态,要看我发的表里的PinName(function after reset)。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搞错了吧。
上电是啥状态,要看我发的表里的PinName(function after reset)。

终于明白你说的上电复位啥意思了,

你说的是上电IO状态,我说的是他上电的复用寄存器默认就已经是AF0复用了,只是PA8当前默认是模拟输入模式。。。使用使能AF模式就是AF0复用。

网友:
把这个问题整理了下。

注意区分GPIO上电复用和上电IO复位状态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14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