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keil 工具的option 中定义变量值

楼主(2022-03-16):
请教:
在KEIL的option的Define中只能定义宏,能不能定义变量,比如:VAR=123

谢谢!

网友:
const  char Write[] __attribute__ ((at(xx)));  xx指定选项字节地址。
然后MDK Option加入选项字节算法即可

网友:
理解错了,理解成选项字节了,你说的那个MDK Option里面的预编译,预编译里面不能加变量定义,可以加VAR=123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