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P2040 SPI从机模式调不通,官方也没例子, 彻底放弃了

楼主(2022-03-16):
故障现象:只能接受第1个字节数据。
RP2040只能收到一个字节,然后阻塞到 spi_is_readable(spi)一直返回false

spi主机每次只发送1个字节,发送期间CS=0, 完毕CS=1.  如果不接CS,第1个字节也无法读取.

代码如下:

// --- SPI引脚定义---
#define SPI_CSN_PIN                10

#define SPI_SCK_PIN                18
#define SPI_TX_PIN                19
#define SPI_RX_PIN                16

#define SPI_INSTANS                spi0

int TestSpiSlave(void)
{
    stdio_init_all();

    // Enable SPI at 125 MHz and connect to GPIOs
    spi_init(SPI_INSTANS, 1 * 1000000); //

    spi_set_slave(SPI_INSTANS, true); // 设置从机模式
    gpio_set_function(SPI_RX_PIN, GPIO_FUNC_SPI);
    gpio_set_function(SPI_CSN_PIN, GPIO_FUNC_SPI);
    gpio_set_function(SPI_SCK_PIN, GPIO_FUNC_SPI);
    gpio_set_function(SPI_TX_PIN, GPIO_FUNC_SPI);

    static uint8_t txbuf[TEST_SIZE];
    static uint8_t rxbuf[TEST_SIZE];

    for (uint i = 10; i < TEST_SIZE; ++i) {
        txbuf = i;
    }

    while (1)
    {
        spi_read_blocking(SPI_INSTANS, txbuf, 1);
    }
    return 0;
}

--------------------------
int __not_in_flash_func(spi_read_blocking)(spi_inst_t *spi, uint8_t repeated_tx_data, uint8_t *dst, size_t len) {
    invalid_params_if(SPI, 0 > (int)len);
    const size_t fifo_depth = 8;
    size_t rx_remaining = len, tx_remaining = len;

    while (rx_remaining || tx_remaining) {
        if (tx_remaining && spi_is_writable(spi) && rx_remaining < tx_remaining + fifo_depth) {
            spi_get_hw(spi)->dr = (uint32_t) repeated_tx_data;
            --tx_remaining;
        }
        if (rx_remaining && spi_is_readable(spi)) {       // 收到一个字节后,spi_is_readable(spi) 条件就满足了
            *dst++ = (uint8_t) spi_get_hw(spi)->dr;
            --rx_remaining;
        }
    }

    return (int)l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