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AVC交流电压档调试记录

楼主(2022-03-16):
2022-03-16
万用表AVC交流电压档,已经调试一周了,终于有点眉目。还要继续调.

这一块比较复杂,需要保证每个量程档位,20Hz - 100kHz 正弦波的增益是平坦的。
每档都不一样,补偿电容需要精密配置。先硬件基本调平,在结合软件通过数字电位器精密矫正。

网友:
期待中...奥里给

网友:
日期错了哦,是2022-03-16,奥里给

楼主:
2022-03-31 调试进展缓慢。调了半个月AC电压档了。运放换了几款,阻容调整好几轮。指标均不满意。
50KHz以上波形精度比较差,不容易调整平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2022-03-31 调试进展缓慢。调了半个月AC电压档了。运放换了几款,阻容调整好几轮。指标均不满意。
50KHz以 ...

一点建议,对于交流信号,运放要选择带宽比较高的,比如10MHz以上的。那些offset,bias反而没有那么重要了。
数字电位器的精度其实比较差,一般只是用在调节音量这种模糊要求上。信号放大的调整,最好用可编程运放。比如AD8231

网友:
看到0.05%的电阻,精度很高啊, 产品级的万用表持续期待中.

网友:
哈哈哈哈,自从大学搞了宽带放大器后,再也不碰宽频的东西了,头发损耗太大

网友:
一直有个疑惑,这种分档的仪器。自动测试的时候肯定会发生分档操作,上一档的低端值,很容易和这一档的高端值对不上啊。为何不用高速ADC,配合过采样和动态ADC参考值,在一个基准下完成宽范围(幅度值,频率值)采样。曾经因为这个问题,计量差点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