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GUIX Studio中的Sprite控件以及Tree View控件使用问题

楼主(2022-03-16):
今天摸索了一下GUIX Studio的空间,发现有两个空间自己实操的时候有问题,大家有了解的请指导一下!!

问题1:
          仿造studio的demo_guix_industrial例程中的机器手臂动画,增加一个sprite控件,配置和例程一模一样,但是总共21帧图片,只有3张显示,其余显示灰色!
          我复制了一个原版的,三个sprite控件一起显示,结果原版和复制版正常,自定义版还是不正常,如下图:

问题2:

          如何在Tree View空间中增加menu控件时,在控件前面插一个icon?我同样在例程基础上调整的,配置也是一样的,但是图标插入后只能是menu控件的下级,如下图:

网友A:
1、这个应该是图片格式问题。
2、这个控件没用过,得后面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个应该是图片格式问题。
2、这个控件没用过,得后面了试试。

1、我也没有新加图片,完全就是例程的图片,自己操作就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我也没有新加图片,完全就是例程的图片,自己操作就不行

你楼主位说的自定义版还是不正常是指的仅仅是换了个位置,图片还是原始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楼主位说的自定义版还是不正常是指的仅仅是换了个位置,图片还是原始图片?

是的,没有新加任何图片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