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点子] 第2代H7-TOOL功能展望,计划2年后推出

楼主(2022-03-16):
2022-03-16
开个帖子随便聊。收集下需求,下一代TOOL应该长啥样子,具备啥功能。
1、体积不能太大,屏幕再大一点 3.5寸
2、大容量电池(或两种配置带电池和不带电池)
3、USB TypeC 接口
4、更高主频的CPU
5、SDRAM(支持大型lua程序)

网友提议的意见汇总(2022-03-24 更新)
硬件
1、加大微型电源的输出电流,2A
2、支持USB Host功能
3、高度集成化,降低厚度,不是依赖很多扩展板。
4、触摸屏,实体按键可以放在侧面
5、逻辑分析仪功能
6、支持晶体管输出还有输入接口,想要控制继电器什么的也方便(这个外加模块实现)7. 增加4-20mA电流检测

软件
1、功能上增加离线存储,可以长时间监测并记录。
2、更强大的Lua二次开发能力。
3、上位机这有个建议是RTT和串口可以同时打开
4、支持无线DAP仿真

网友A:
1. 取消 RJ45,节省空间

网友:
名字也可以改一下,H7-TOOL PLUS或H7-TOOL PRO?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取消 RJ45,节省空间

RJ45还是保留吧。虽然和PC联机,USB和WiFi就够用了。
但最初的想法倒不是和PC软件连接。
预留开发lua 以太网API接口,用来脱机测试带以太网的产品,自动配置参数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RJ45还是保留吧。虽然和PC联机,USB和WiFi就够用了。
但最初的想法倒不是和PC软件连接。
预留开发lua  ...

ok
张工,能否增强【数控电源】的功能,目前我们 H7-TOOL 限流 400mA,有些场景下供电不够。
如果能增加到下图的电流能力,不用太大(2A) 以内,就可满足开发板的任何应用场景,以后不需要外挂大块头的电源适配器了。

一个 tool-plus 走天下。

网友:
第二代很期待啊,两年后推出,那明年就要开始设计了啊目前基本上能用H7-Tool的情况,都用H7-Tool来解决,因为实在不想每次调试一个设备就接各种调试设备。搞得桌子上乱七八糟的。
虽然现在H7-Tool已经很强大了,但是还是有些不足的地方,说说对第二代的期待。

1.体积别超过手机大小,感觉手机大小还是很合适的。
2.屏幕大一些,有利于更好的脱机使用。
3.增加实体按钮或者拨码,如果可以触摸那更好。
4.既然是第二代那肯定要解决第一代羸弱问题,比如数控支持更大的电压电流。
5.完善示波器和逻辑分析仪的功能,满足常用场景。
6.功能上增加离线存储,可以长时间监测并记录。
7.更强大的Lua二次开发能力。
8.上位机这有个建议是RTT和串口可以同时打开,有时需要同时用到这两个。

哈哈,暂时就想到这么多了。

网友:
1、高分屏,30帧就够了
2、高度集成化,降低厚度
3、针对工程师使用,而不是针对普通用户使用。现在页面多,且功能杂乱
4、针对性的预留接口,而不是依赖很多扩展板。

网友:
1、屏幕越大越好
2、最好是触摸屏,实体按键可以放在侧面,节省正面空间。
3、增大常用供电的功率。
4、多功能,常用的外用表,示波器、电源记录,信号发生都可以有。必要的话就采用模块化解决吧。比如说示波器、逻辑分析就可以采用模块。示波器、逻辑分析仪的采样率没必要那么高,250MHz以内就行。毕竟真要看100MHz以上的信号,基本上都老老实实上专业设备了。

网友:
1.有条件可以上OpenHarmony,实现手机端和电脑端控制,用户可以自己编写程序实现自动化测试和远程监控。
2.多做一些工业数据接口,比如can,RS485,最好有晶体管输出还有输入接口,想要控制继电器什么的也方便。
3.逻辑分析仪功能
4.在兼顾体积和功能的情况下,最好是能够舍弃屏幕,将所有操作都转移到手机上最好。

网友B:
支持无线模式debug和下载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无线模式debug和下载功能!

无线和远程DAPLINK,在当前的TOOL就可以实现。

JLINK实现的那种无线稍有点麻烦,主要电脑端的实现研究,而目标板SWD上挂个终端WiFi小板简单易实现。

网友:
usb host功能

楼主:
USB Host 可以加。脱机烧录可以用来接扫描枪。

网友:
万用表加表笔,当前这代万用表使用不方便。

网友:
我倒是希望有个Lite版,价格低些,满足常用几个需求

网友(2022-05-24):
鉴于H7功能的强大,积累了大量的客户应用,个人建议硬汉哥,做一个应用集锦。先期,只要简单的应用场景和示意图;这样利于推广,也利于听到用户的呼声;

网友:
外壳重新设计下

网友:
上位机可以用QT编写吗?

网友C:
接口上建议增加2线制和3线制电流环输入检测,方便直接测试电流环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口上建议增加2线制和3线制电流环输入检测,方便直接测试电流环的设备

这个功能可以考虑

网友:
外扩个SPI RAM,占地小

网友:
最近一直在做低功耗的开发,买了一个低功耗分析仪,感觉挺不错的。H7-TOOL 后续要不要加上低功耗测量呢?

网友D:
上位机能否增加类似JScope功能,虽然现在已经有类似功能,但是每次要程序中增加打印输出,还是有点不方便,对于小资源的单片机,也可以节省点资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上位机能否增加类似JScope功能,虽然现在已经有类似功能,但是每次要程序中增加打印输出,还是有点不方便, ...

HSS那种模式,打印速度太慢了,才1KHz,没什么用,比串口都慢很多。RTT模式波形打印还有点用。

不过最近想了了好办法,SWD接口直接快速扫描指定地址数据即可。

网友:
除了核心功能,都弄成模块化。触摸屏没必要,按键要有上下左右中操作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HSS那种模式,打印速度太慢了,才1KHz,没什么用,比串口都慢很多。RTT模式波形打印还有点用。

不过最 ...

开始做2.0版本了吗

网友F:
增加个远程数据更新功能,出差的时候带一个,现场的同事可以让在公司的同事进行远程代码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F:
增加个远程数据更新功能,出差的时候带一个,现场的同事可以让在公司的同事进行远程代码更新。

当前的TOOL就支持这个功能。TOOL可以连接手机wifi。

网友(2022-06-24):
可以先弄个H7-TOOL+  用743的核心板 设计个底板  可以跑大程序  2A的电源  3---7寸屏  多模块设计

网友(2022-08-26):
建议增加共模电感等滤波 总感觉抗扰这块要处理下,搞个触摸屏或者多个按键,CNC外壳 好用的东西成本高能接受

网友:
电池,电池,电池

网友:
建议上位机采用跨平台开发方案,如用 rust

网友:
建议支持 ARM 和 RISC-V  芯片开发。

网友:
如果主控芯片支持 USB 3.0 及以上的话,可以实现更多更方便的功能。还能通过 USB-HUB 芯片在分几路 USB 接口出来给用户做 Host 或 Device 使用。

网友:
供电可以考虑PD,TOOL 自动切换电压等级。这样可以直接用现在很多电脑和手机的充电器。DC插头太老了,既然USB-B换成了type c,那把DC供电口也一并改掉好了。按键可以考虑五向按键,毕竟屏幕变大没有触摸的话操作不方便,加个五向按键满足脱机操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E:
HSS那种模式,打印速度太慢了,才1KHz,没什么用,比串口都慢很多。RTT模式波形打印还有点用。

不过最 ...

HSS模式,jlink9,10限制速度在1k。Pro没限速。jscop 用v9支持1k采样率,10个变量。算下来速度也还可了。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方式,哪里限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HSS模式,jlink9,10限制速度在1k。Pro没限速。jscop 用v9支持1k采样率,10个变量。算下来速度也还可了。 ...

之前一直没有测试过我们TOOL的HSS实际速度,最近搞截图功能实测了下。

我们的HSS模式可以500KB-1MB,最近做截图功能,768KB文件截图+保存,1.6秒完成。也就是说我们HSS模式不限速,跟用RTT模式一样。

H7-TOOL的LUA小程序实现JSCope HSS模式操作说明,已经发布(2022-08-11)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4644

网友(2022-10-15):
硬汉老师好! 我有以下几点建议,不知合理不合理:
硬件:
     1.目前仅有一路输出波形 , 能否 扩展至三路输出  (ps: 可模拟三相电流互感器 输出 )
     2.屏幕能否再大一点(触控)
     3.目前按键仅有2个,操作时 有时会按错, 能否设置3个按键 ( 返回键 / Home键 / 确定键  )  , 配合上触控屏 操作会简单一点
硬汉老师做的H7Tool初代机 已经非常强悍了,真心是从开发者的角度出发,极大方便了我们开发者, 永远支持硬汉老师!!!

网友G:
提个建议,H7-TOOL脱机烧录器,如果文件多的话,选择起来很麻烦。
能否设计一个方便的方式。

我现在只保存了一页多一点的工程,如果之后继续使用,这里的工程越保存越多。
要一个个去翻页感觉太麻烦了。

简单的话,可以设计成翻页方式。
难度高点的话,能否支持检索。

不过一个一个按下去,我觉得用户体验上肯定是不合理的。
如果有100个工程,要翻到第50个,真的要按50下啊。

网友:
第二个,就是上位机能否考虑做成多平台的。不仅仅支持windows,还支持mac和linux。

楼主:
引用 网友G:
提个建议,H7-TOOL脱机烧录器,如果文件多的话,选择起来很麻烦。
能否设计一个方便的方式。

目前没有想到合适的操作方案。2个按键也不好实现连发,因为长按S和长按C是确定和返回。建议:分文件夹管理烧录文件。TOOL没有限制文件夹子目录数量和层级。

网友H:
考虑项目开发初期, 需要验证很多传感器或IC芯片,有I2C/SPI/UART/ADC/PMW等驱动的外设,能否设计一个功能拓展板,配合上Lua小程序驱动H7工具对应的IO口, 便于验证 模块功能,比如
温度传感器/电流计量芯片/三轴传感器/水墨屏 等,如果实现这一功能,能避免其他因素对项目开发带来影响

网友E:
引用 网友H:
考虑项目开发初期, 需要验证很多传感器或IC芯片,有I2C/SPI/UART/ADC/PMW等驱动的外设,能否设计一个功能拓展 ...

有,当前这个TOOL,我已经做了非多东西了,后面专门整理汇总下。

1、串口Bootloader案例下载和文字版操作说明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3456

2、I2C Bootloader案例下载和文字版操作说明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3998

3、CANFD/CAN Bootloader案例下载和文字版操作说明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3770

4、SPI Bootloader案例下载和文字版操作说明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4301

5、H7-TOOL的I2C控制器驱动18bit分辨率ADC芯片MCP3421操作说明,简单易用(2021-11-20)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9658

6、H7-TOOL的I2C控制器驱动EEPROM操作说明,支持AT24C02/04/08/16/32/64/128,仅需读写两个函数,随意访问(2021-10-24)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9261

7、H7-TOOL的I2C控制器驱动光照传感器BH1750操作说明,简单易用(2021-10-24)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9265

8、H7-TOOL的I2C控制器驱动陀螺仪MPU6050操作说明,简单易用(2021-10-24)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9264

9、H7-TOOL的I2C控制器驱动气压传感器BM085/BM180操作说明,简单易用(2021-10-24)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9266

10、H7-TOOL的SPI控制器主从机操作说明,20cm杜邦线接线方式,SPI全双工25MHz通信速度(2022-04-10)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1864

还有很多,就不逐一贴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当前这个TOOL,我已经做了非多东西了,后面专门整理汇总下。

1、串口Bootloader案例下载和文字 ...

原来老师早就想到了, 我确实没用过这块功能, 有时间玩一下,哈哈哈哈

网友G:
硬汉哥,有没有考虑给H7TOOL加一个日志功能,能够接上设备之后,把串口或者RTT接受到的数据,保存到EMMC中。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客户的板子莫名其妙自己开机。老大让我增加一个日志保存到FLASH功能,现在感觉要是TOOL能实现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硬汉哥,有没有考虑给H7TOOL加一个日志功能,能够接上设备之后,把串口或者RTT接受到的数据,保存到EMMC中 ...

针对这个问题,昨天还回复了一个群友。

这个功能很早之前就收录了,一直还没有安排实现(后面了弄)。如果熟悉LUA的话,通过这个可以添加实现。
H7-TOOL的LUA小程序教程第6期:文件系统API方便大家SPI,CANFD,I2C和串口操作目标设备就可以实现脱机数据记录2022-08-30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5122

网友(2022-12-07):
老师好!
       有一个小的想法,不知是否合理:在使用上位机过程中,又要使用UART模块, 又要使用RTT模块, 还有CAN模块等功能, 这时调试,需要不断地去切换界面, 故建议:
       1.将各个模块做成独立窗口显示(便于调试)
  望采纳

网友(2023-06-19):
想了解 逻辑分析仪的功能有可能在这一代 h7-tool 完成吗,还是预定在下一代的 h7-tool 2 完成呢

网友(2023-10-16):
下一代可以开始搞了。
软件都很成熟了

网友:
因为有了输出2A的微型电源的构想,能否在此基础上增加低功耗测试的功能?

网友:
刚玩没两天,想要一个应用场景,不知道现在能不能实现。能否通过Tool的wifi外网连接情况下,从远端的电脑上给模块上传程序文件,比如现场人员把这个模块连接到设备上,tool连接手机WiFi,我在家里可以把修改的程序bin文件上传到tool上,通过bootloader再进行刷写。我看现在所有更新文件的操作都要连接USB

网友:
第二代版本确定会发布吗

网友:
很期待,现在进度如何?

网友(2023-12-18):
最近有个新想法:
1.硬件增加TF卡 , 可以用来存储 H7工具记录的信息, 比如我们有时候要测试串口 , 或者 测试单片机硬件错误时, 可以存储这些信息到TF卡中, 这样当发生了一些事件方便回溯;
2.有个不成熟的建议, 目前设备的显示屏往往只能显示最基础的数据, 更多的数据还得依靠上位机软件,  设备交互 不如上位机 或者 APP , 如果能够增加APP(TYPE C连接通讯,电脑也是type c接口) ,  那么H7的应用场景有大大增加了, 很多时候 很难 或者说是 很不方便坐下来去分析 , 办公室没有分析所具备的条件, 现场又不方便去分析 , 故建议增加APP软件 , 功能与 上位机差不多即可, 可以考虑将APP作为上位机的平替;
3.烧录文件这块  可以考虑 正点原子的P100, 目前生产用下来还是不错的;
4.建议硬件上增加检测功耗的功能;
5.建议硬件上增加 USB设备 通讯分析, 比如 我自己开发的USB设备连接电脑, 发现电脑无法与USB通讯 , 这时候分析问题 需要去分析端点数据 , 这时候 如果新一代H7工具 可以替代电脑, USB设备插入到H7中, H7会分析 USB设备无法枚举成功的原因等等...;
6.当前H7体积非常小, 所以许多功能受限, 当前已经做的非常完美了, 如果 体积稍大 但是能够实现更多功能的话, 牺牲一些体积也是可以的, 两者取其轻;
当前H7已经非常完美了, 能打败H7 的, 我认为只有新H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