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视频教程] DSP视频教程第4期:Matlab Simulink生成C工程代码在STM32上运行(2022-03-17)

楼主(2022-03-17):
    Matlab Simulink是图形编程工具,可以直接面向实际工程应用。Simulink应用领域包括汽车、航空航天、工业自动化、大型建模,AI,数字信号处理等方面。

本次视频我们给大家展示下Simulink图形化编程设计,直接生成代码下载到板子中运行。像STM32CubeMX图形编程仅仅是功能配置,并不支持应用设计,而Simulink是支持应用设计,不仅可以开发外设应用,如GPIO, CAN,PWM ,ADC,DAC等。
大家可以加入各种算法,电机控制模型,网络,音频,Modbus等,其中算法的加入才是我们最终想要的。

视频(1080p):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or4y1B7zG

本期视频教程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第1部分:Simulink支持介绍
(1) 展示Simulink数字信号处理仿真
(2) Simulink各种硬件支持
第2部分:安装APP软件包
第3部分:Simulink配置
(1) 正确设置工程代码路径。
(2) 基础配置。
(3)  各种simulink模型介绍
第4部分:simulink生成bin文件,下载测试。

参考资料:
https://www.mathworks.com/help/supportpkg/stmicroelectronicsstm32f4discovery/release-notes.html
https://www.mathworks.com/products/hardware/stmicroelectronics.html

楼主:
更新完毕。

网友A:
之前做航天器定轨和轨道预测SGP4算法的时候就是在matlab中快速验证,然后这样转为C代码在mcu上验证,最后没问题再在mcu上重新实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做航天器定轨和轨道预测SGP4算法的时候就是在matlab中快速验证,然后这样转为C代码在mcu上验证,最后没 ...

网友B:
安装了好几次,都是提示这个错误...
感觉还没开始就要放弃了...

Download Error

Failed to download the third-party software:
OpenOCD

This is required by:
Embedded Coder Support Package for STMicroelectronics Discovery Boards

To resolve this issue, see this MATLAB Answ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了好几次,都是提示这个错误...
感觉还没开始就要放弃了...

你那边网络貌似不太行,下载这个不用梯子,直接下载就行,要稍等待一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了好几次,都是提示这个错误...
感觉还没开始就要放弃了...

我研究下怎么把软件包离线下载好,不用在线安装,给大家分享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研究下怎么把软件包离线下载好,不用在线安装,给大家分享下。

那就太感谢了

网友B:
试多N次后终于成功了。matlabr2022a可以支持H7,cubemx、cubeprg一定要用指定的版本,否则安装失败。

网友C:
老大能不能将下载的文件打个包放出来,安装n次都失败了,昨天晚上到今天中午,都不成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多N次后终于成功了。matlabr2022a可以支持H7,cubemx、cubeprg一定要用指定的版本,否则安装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大能不能将下载的文件打个包放出来,安装n次都失败了,昨天晚上到今天中午,都不成功啊

还没有找到离线下载方法,今天再看看。

网友D(2022-08-24):
老大Embedded Coder Support Package for STMicroelectronics STM32 Processors 程序安装总是报这个错误怎么解决呢?。另外matlab账号登陆需要电信网络,移动屏蔽了。可以用电信手机卡USB共享网络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大Embedded Coder Support Package for STMicroelectronics STM32 Processors 程序安装总是报这个错误怎 ...

这个只能多试试。没找到他离线的下载方法。

网友:
It is a pity It does not have English subtit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