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分享] 最近在做一个M0+主控的项目,分享一个轻量级文件系统

楼主(2022-03-17):
Petit FatFs  百度搜索即可diskio  文件我用的是模拟SPI协议,这款IC不支持SDIO.

Petit FatFs 是 fatfs文件系统的轻量级版本,功能有限。但对于RAM 非常有限的单片机来说可以考虑一下。
它支持一下文件操作接口
FRESULT pf_mount (FATFS* fs);                                                                /* Mount/Unmount a logical drive */
FRESULT pf_open (const char* path);                                                        /* Open a file */
FRESULT pf_read (void* buff, UINT btr, UINT* br);                        /* Read data from the open file */
FRESULT pf_write (const void* buff, UINT btw, UINT* bw);        /* Write data to the open file */
FRESULT pf_lseek (DWORD ofs);                                                                /* Move file pointer of the open file */
FRESULT pf_opendir (DIR* dj, const char* path);                                /* Open a directory */
FRESULT pf_readdir (DIR* dj, FILINFO* fno);                                        /* Read a directory item from the open directory */

下面这条是我自己加的
DWORD Get_opened_file_size(void);
注意以下几点:
pffconf.h 文件配置更改
#define        PF_USE_READ                1        /* pf_read() function */
#define        PF_USE_DIR                1        /* pf_opendir() and pf_readdir() function */
#define        PF_USE_LSEEK        1        /* pf_lseek() function */
#define        PF_USE_WRITE        1        /* pf_write() function */
功能裁剪
#define PF_FS_FAT12                0        /* FAT12 */
#define PF_FS_FAT16                0        /* FAT16 */
#define PF_FS_FAT32                1        /* FAT32 */

支持的文件系统

我测试过读文件,TXT可以读取 .bin文件读不了.其他的没试过。
写的话,不可以写空的TXT文本。我这边办法是预先填充足够多无意义字符,然后写做替换的。还好我主要使用读功能。
原因是源码中这句代码:pff.c
  remain = fs->fsize - fs->fptr;
  if (btw > remain) btw = (UINT)remain;                        /* Truncate btw by remaining bytes */

附件是V5 F407主控的DEMO源码

SPI_Petit FatFs.rar

网友:
原来是FatFs作者写的啊,不过为了小型化,损失了很多功能:
Features
Very Small RAM Consumption (44 Bytes Work Area + Certain Stack).
Very Small Code Size (2K-4K bytes).
FAT12, FAT16 and FAT32.
Single Volume and Single File.
Streaming File Read.
File Write Function with Some Restric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