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教一下,只有HEX文件怎么推导出源代码呢

楼主(2022-03-17):
反汇编吗

网友:
可以作为入门。

最强bin固件逆向,可方便查看每个外设的配置实现,代码安全任重道远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1237&fromuid=58

网友:
想得挺美的

网友:
有没有通过手机号,获取手机号绑定的银行卡的钱?

网友:
这个,最多只能分析,然后自己再写一个

网友:
用一串0和1推导出每条汇编指令,那是神级高手做的事,我只能看个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