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STM32H7把AD7606的转换数据直接存储到外部SDRAM

楼主(2022-03-17):
想使用STM32H7控制采集AD7606转换AD值,把转换的数据存储在外部的SDRAM中,AD7606和SDRAM同时使用FMC的D0-D15这样能不能实现呢

网友A(2022-07-14):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目前也有这个问题,怎么把ad7606的数据存储到外扩sram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目前也有这个问题,怎么把ad7606的数据存储到外扩sram呢

你的什么问题,硬件异常了还是数据不对,如果数据不对,应该是Cache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