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与系统] 求教,微弱直流信号,如何滤波,保持稳定

楼主(2022-03-17):
信号为直流,到最小时,AD值波动大,有人在旁边走一下,都会导致跳动。现在我已经用了一个梳妆滤波器,滤掉工频。
请问还可以加什么滤波器,让采样值稳定?
响应时间1秒都可以。

网友:
方便的话,上段原始数据数组。

网友:
改用差分ADC,应该能抑制你说的外部干扰

楼主:
感谢提醒。我把数据用excel看了下,可以用去掉最大最小值得方法,也可以加大平均点数。
缺点是要ram,加大平均,反应时间也慢了。

数据.cs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提醒。我把数据用excel看了下,可以用去掉最大最小值得方法,也可以加大平均点数。
缺点是要ram,加大 ...

你这个要拟合出基线出来,推荐滑动滤波,如果RAM不够可以搞一个滑动滤波的变形,比如用一个数来计算累加和,每次输出累加和的除以N的均值,然后累加和同时减去均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要拟合出基线出来,推荐滑动滤波,如果RAM不够可以搞一个滑动滤波的变形,比如用一个数来计算累加 ...

哎,你这个想法真不错。
我做的滑动平均用了几千个字节做缓存,真是笨啊。

网友:
一阶低通滤波器:
y(n)=k*x(n)+(1-k)y(n-1);
k=2*pi*f截止/f 采样
我试了下,1HZ截止频率,1K采样,可以还原出你给的数据基线,你可以带入你的实际采样率试试。。

网友:
试试这个吧,简单快捷,实测有效。https://blog.csdn.net/LG1259156776/article/details/51991650

楼主:
感谢emwin:已用。
感谢庄永:已用。
感谢yayasoso138:已用。照这个算,时间常数超过1秒了?我还要复习下RC,当时是取的0.9,0.1. 系统响应不能超过1秒。
感谢calvinxxw:这算法,还是移动滤波.移动滤波实际就是梳妆滤波器。对于异常点,效果不好。
我的想法,还是去最大最小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