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uchGFX] 图片从SD卡加载速度疑问

楼主(2022-03-18):
MCU:  Stm32H750xbGfx:    V4.18.0
屏幕大小:  800 * 480
RGB格式:  RGB565

GFX产生的位图存放在SD卡中,文件名"images.bin" 用FatFs文件系统, 通过Bitmap::cache(BITMAP_TEST_ID)把位图加载在到Sdram中使用
测试加载一张(800 * 480 * 2)Bytes大小的图片耗时5s. 5s一张图片, 这让人无法接受!!!!!
但是在测试Sd卡SDIO读写速度, 读取32M的数据只需要不到3s, 这速度跟实际使用时候差距怎么那么巨大, 请问是我使用有误吗??

文件系统在开始时候挂载, 然后就一直没有关闭, 文件系统中调用以下函数加载数据:
static uint32_t FatFsReadFile(uint8_t *pucDat, uint32_t ulAddr, uint32_t ulLen)
{
    uint32_t  ulRetLen;
    FRESULT   xResult;
    char      cPath[64];

    // 1, Open File
    sprintf(cPath, "%simages.bin", DiskPath);
    xResult = f_open(&file, cPath, 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
    if (xResult !=  FR_OK)
    {
        DebugPrintf("Fail -> Open images.bin\r\n");
        return (false);
    }
    else{}

    // 2, Set File Point
    xResult = f_lseek(&file, ulAddr);
    if (xResult != FR_OK)
    {
        DebugPrintf("Fail -> File set address.bin\r\n");
        return (false);
    }
    else{}

    // 3, Read File
    xResult = f_read(&file, pucDat, ulLen, &ulRetLen);
    if (ulRetLen > 0)
    {
        DebugPrintf("Pass -> Read images.bin\r\n");
    }
    else
    {
        DebugPrintf("Fail -> Read images.bin\r\n");
    }

    // 4, Close File
    f_close(&file);

    return (true);
}

网友A:
5.5秒太慢了,估计是Cache没有命中加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秒太慢了,估计是Cache没有命中加速吧。

我把FatFs的函数返回值搞反了导致程序畸形运作, 没错应该返回0,  出错返回!0.

现调整后从SD卡加载30MB数据到SDRAM中, 耗时大概5s, SDMMC使用25MHz的时钟.

这个速度应该符合预期了. SD的操作比NAND FLASH简单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FatFs的函数返回值搞反了导致程序畸形运作, 没错应该返回0,  出错返回!0.

现调整后从SD卡加载30MB ...

移植了文件系统后,NAND和SD卡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