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H7-TOOL电池接口版已做一个手工样机(有图) 2022-03-19

楼主(2022-03-19):
2022-03-18 公开原理图

楼主:
2022-03-19 制作了一个手板样品,底壳手工转孔。
侧面开关机键和充电指示灯
充电中亮红灯,充满熄灭

内部改装:

电路调试基本通过:
1、PA4引脚出需要串联一个1N4148二极管(正极接CPU侧)。否则按下开机,松开立即关机。     因为CPU突然掉电,PA4内部二极管的作用导致触发器输入电平突然跌落一下,触发器状态翻转导致关机。
     同时串联一个10k欧保护电阻,避免大家焊接引线时,静电导致触发器芯片损坏。
2、不充电时,屏幕显示Power电压基本等于电池电压。
3、电池电压跌到3.0V左右,屏幕背光会轻微闪烁。过几分钟,电池保护板会断开电池,避免过放。
4、电池容量标识为 800mAH, 没有实测,因为同类尺寸的电池一般是600mAH。
后续问题:
1、固件不升级也可以用,只是不能自动休眠关机。后面有空升级TOOL的固件,控制PA4关机。
2、开机后,TOOL主机内部有轻微啸叫声音,不影响使用(应该是MLCC电容的啸叫)。
     此时插上USB线啸叫消失,拔掉USB线啸叫也没有。原因待查。这个和USB线供电不足导致啸叫问题应该为同一个原因。
     估计需要调整TOOL的主板的SX1308电路解决。直接解决办法是换电容。将0805的MLCC电容更换为TAC钽电容。
     啸叫时电池电压波形有明显的下降脉冲,频率落在人耳可识别的范围了。不啸叫时,电池电压波形比较平稳。

楼主:
2.15版固件计划加个自动休眠关机功能。策略:
  - 电池供电时启用。外部供电和USB供电时不启动关机策略。 Power电压大于4.2V认为有外部电源供电。
  - 无按键操作,且无PC机通信,电压表电压为0认为已无人使用。持续时间5分钟自动关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2022-03-19 制作了一个手板样品,底壳手工转孔。
侧面开关机键和充电指示灯

这个就够用了。

楼主:
放电条件: 00界面,不开WiFi,背光255最亮,不休眠熄屏。
放电时间: 1小时15分钟。

充电电流:330mA, 充满 2小时.
插上USB线5V充电,总电流 665mA, (TOOL自己耗电300mA,  大概充电电流300mA)

网友:
楼主,期待量产上架。

网友:
终于有电池版了

网友:
早点量产上架,离线更新就方便了。

楼主:
2022-04-14。
问题1: 电池充电时,USB供电电流:616mA。电脑的USB口供不了这么大电流,可能导致功能异常。
问题2:   充电时截止电压只有4.2V,撤销充电器,实测电池4.05V。 感觉没充饱。

因为电池本身带了过放和过冲保护,因此在寻找可设置充电截止电压的芯片。发现一个好东西,正好解决上述2个问题。
可限制USB线最大总电流,可单独设置充电最大电流。
电池电压 4.35V

网友:
引用 楼主:
2022-04-14
电池充电时,USB供电电流:616mA。
有部分电脑的USB口供不了这么大电流,可能导致功能异常 ...

这种的得推荐手机充电器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