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使用clion+arm-none-eabi-gcc+openOCD 调试stm32

楼主(2022-03-19):
界面还不错,就是调试比较慢

网友A:
我首先关注的竟然是刘亦菲

网友B:
vscode+armclang+jlink调试gd32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scode+armclang+jlink调试gd32

大佬整个教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首先关注的竟然是刘亦菲

前几天有爆料说刘亦菲是变性人

网友:
我还是觉得,如果使用JLINK调试,ES才是绝配。

网友E:
引用 网友B:
vscode+armclang+jlink调试gd32

怎么那么多波浪线,看着难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有爆料说刘亦菲是变性人

这么多年过去了,依然很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整个教程?

windows10 1809版本下搭建vscode+wsl+gcc的开发环境,并为v7转化基础例子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4707&fromuid=58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那么多波浪线,看着难受

clang的静态语法检查,波浪线习惯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整个教程?

https://blog.csdn.net/tyKuGengty ... 1001.2014.3001.5506
https://blog.csdn.net/qq_4083381 ... 1001.2014.3001.5506
https://github.com/skjsnb/GD32-ARMClang-CMake
看这些在自己研究下就可以了,也可以直接在VS2022里面搭环境,都是cmake工程,没区别。

网友F(2022-11-08):
问一下,你这个 openocd + clion 调试jlink,之后再回到 mdk,iar 里面的话,那这个 jlink 还能够继续使用不 ?

我的貌似 不行,因为已经使用 zagid 的驱动进行覆盖了,血亏呀
貌似这样配置相关的参数感觉也是有些麻烦,当然如果熟悉后可能就没有什么感觉,如果是刚开始的话,感觉还是有点 麻烦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问一下,你这个 openocd + clion 调试jlink,之后再回到 mdk,iar 里面的话,那这个 jlink 还能够继续使用不 ...

驱动删掉重新安装就好了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驱动删掉重新安装就好了呀

貌似应该是吧 jlink 仿真器内部的驱动都给覆盖了吧 ?

而且这个 jlink 仿真器内部的驱动我也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一下,你这个 openocd + clion 调试jlink,之后再回到 mdk,iar 里面的话,那这个 jlink 还能够继续使用不 ...

我用的stlink,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貌似应该是吧 jlink 仿真器内部的驱动都给覆盖了吧 ?

而且这个 jlink 仿真器内部的驱动我也没有啊,

不会修改仿真器内部驱动的,修改的是PC里面的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会修改仿真器内部驱动的,修改的是PC里面的驱动

好的,那我再把 jlink 的驱动重新安装一边,多谢多谢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stlink,没有这个问题

使用 clion + openocd 开发 ,使用效果感觉如何呀 ?

我目前还没有正式搞过,

网友H:
抓到一只UP主,专辑:https://space.bilibili.com/434413110

网友:
引用 网友H:
抓到一只UP主,专辑:https://space.bilibili.com/434413110

不错,不错哟,感谢感谢

网友F:
你好,请教下,怎么我搞的总是提示有些东东找不到 ?

如果选择 creat cmakelists.txt  的话,编译就会出现 如下的错误 :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请教下,怎么我搞的总是提示有些东东找不到 ?

这个工程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工程你可以参考下

好的,感谢感谢了啊
貌似看着这个图片背景,干活很有动力哟

网友I:
搞单片机还是老老实实用keil吧,用clion还是主要开发linux应用比较好,公司用啥你就用啥,这样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ps: 没想到在这里竟然能看到我的代码仓库,说明我写的代码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搞单片机还是老老实实用keil吧,用clion还是主要开发linux应用比较好,公司用啥你就用啥,这样可以避免一些 ...

刚刚捣鼓了clion, 貌似发现我捣鼓的工程, 更换了一个 文件盘符路径后就识别不了,

唉,  再捣鼓看看,如果实在是比较麻烦就要放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工程你可以参考下

请教下, 貌似你提供的这个工程,不管我拷贝到哪个 盘符路径里面进行编译都是没有问题的, 我也没有进行 Update CMake ....  操作啊

// ------------------------------------------------------------------------------------------------------------而我的工程就需要如下操作一下才行 .. ??
而我使用 cubeMX 生成的工程就不行,貌似只能固定在某个盘符的指定路径就可以,

貌似更改了 目录也可以编译了, 原来是需要清除  一下之前的 cubeMX 产生的一些东东,

网友:
我的现在可以下载程序了,但貌似不能够仿真 ??

目前还不知道是哪里设置不对 造成的 .. ??

网友:
问个小问题,我使用楼主方法搭建同样的开发调试环境,但出了点问题, 我使用stlink,在keil上烧录屏幕能直接显示,单使用Clion后能烧录但显示不了并出现如下问题,      ,望硬汉哥,大佬们解读一下,我留下微信欢迎来扰 iwb5820

网友(2023-05-17):
引用 网友F:
问一下,你这个 openocd + clion 调试jlink,之后再回到 mdk,iar 里面的话,那这个 jlink 还能够继续使用不 ...

用dap或者stlink就好了,不和jlink冲突

网友:
楼主,怎么加的刘亦菲啊